[MM32生态] MM32G0001恢复出厂设置怎么做?

楼主(2023-10-23):
想知道MM32G0001恢复出厂设置怎么做?

网友A:
是恢复了出厂,还是想恢复出厂?

网友B:
下载并安装好MM32-Link升级工具和MM32-Link Utility软件。
将MCU与电脑通过USB线连接,并确保MCU处于关闭状态。
打开MM32-Link Utility软件,点击“MCU设置”按钮,选择“恢复出厂设置”。
点击“确定”按钮,等待一段时间,直到MCU的LED灯熄灭,表示恢复出厂设置完成。
断开MCU与电脑的USB连接,关闭MM32-Link Utility软件。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在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前,请务必备份好MCU内部的重要数据,以免在恢复过程中丢失。

网友C:
直接用最开始的包覆盖升级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