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在MM32F与24C02通信时有必要这么设计么?

楼主(2023-10-23):
我想知道,现在使用MM32F与24C02通信时有必要在I2C上串联2个电阻么?

网友A:
那不是串联吧,是上拉电阻,如果你使用内部上拉电阻应该也可以。

网友B:
在决定是否在I2C总线上串联电阻时,需要考虑具体的应用场景、硬件配置和其他因素。

网友C:
串联电阻?这是什么应用

网友D:
在iic上并不是串联电阻 而是并接了 终端电阻

网友E:
iic的通讯对匹配电阻的需求是必须不可少的

网友F:
跨接匹配电阻能降低总线上的干扰

网友G:
这个电阻需要跨接在iic的两根线之间 是必须的

网友H:
这个是不能串接电阻的 而是需要并联

网友I:
这个电阻不是串联  能增加总线的传输能力

网友J:
串电阻应该是阻抗匹配,不加的话也行,信号线上的两个上拉电阻是必须的,这是由 I2C 协议所要求的,高电平只能由外部上拉电阻提供,主从设备都必须是开漏模式,不能主动输出高电平

网友K(2024-02-28):
使用MM32F与24C02通信时,在I2C总线上串联电阻的问题主要是为了防止总线上的瞬态过电压。这种瞬态过电压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例如静电放电、总线上的电感元件引起的电压尖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