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FlexCAN-FD 接口和正常的CAN-FD接口有啥区别?

楼主(2023-10-24):
FlexCAN-FD 接口和正常的CAN-FD接口有啥区别?

网友A:
飞思卡尔的增强版吧

网友B:
带宽增加了

网友C:
FlexCAN 模块是 CAN 协议的一个高完成度版本,带有动态数据率协议和 CAN 2.0 B 版本协议,支持标准和拓展数据帧和长达 64 字节的数据传输,频率最大可达到 8Mbps

网友D:
当前的 FlexCAN 版本具有 100% 向后兼容性

网友E:
在状态 1 寄存器中 ERROR 的 SYNCH 位可以用来指示模块是与 CAN 总线同步的

网友F:
在 CAN FD 数据报在较快速的数据发送率时具有发送延迟补偿特点

网友G:
对于高优先级的数预报,通过仲裁组合(arbitration scheme)降低延迟时间

网友H:
FlexCAN 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完成度的带有动态数据率(CAN FD)协议和 CAN 协议0 B 版本:标准数据帧、拓展数据帧、0 至 64 字节数据长度、可编程波特率和内容相关地址

网友I(2024-02-28):
FlexCAN-FD接口是一种灵活的CAN-FD接口,通常用于高性能、高可靠性的嵌入式系统中。它提供了更多的配置选项和功能,以满足复杂的应用需求。例如,FlexCAN-FD接口可能支持更多的中断源、更灵活的缓冲区管理、更高级的错误处理机制等。此外,FlexCAN-FD接口通常与高性能的处理器和内存子系统相结合,以提供更高的数据处理能力和更低的延迟。

网友I:
相比之下,正常的CAN-FD接口可能是一种更通用的接口,适用于多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它通常具有基本的CAN-FD功能,如支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高达5 Mbps)和更大的数据负载(高达64字节)。然而,它可能不如FlexCAN-FD接口那样灵活和可配置,可能不具备一些高级特性,如更复杂的错误处理机制或更灵活的中断管理。

网友J:
CAN-FD 支持高达833kbps的数据传输速率,这是传统CAN(125kbps)的六倍多。
FlexCAN-FD 支持更宽的数据传输速率范围,从125kbps到833kbps,而且还可以支持未来的更高速率。

网友K:
CAN-FD 保留了传统CAN的帧结构,但增加了对更大的数据字段的支持,可以达到29位,并且引入了一种新的帧类型,即扩展帧(Extended DataFrame)。
FlexCAN-FD 除了支持CAN-FD的帧格式外,还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例如,可以有可变的数据长度,以及扩展了错误处理和消息优先级管理的能力。

网友L:
FlexCAN-FD接口是MM32F0160微控制器上的一种接口,它遵循ISO 11898-1标准、CAN FD和CAN 2.0B协议规范。这意味着FlexCAN-FD接口不仅兼容传统CAN,还支持CAN FD模式。在CAN-FD模式下,FlexCAN-FD接口可以实现最高8 Mbps的FD模式通信速率,支持标准帧(11位标识符)和扩展帧(29位标识符),支持最大64字节有效负载,并且具有非常灵活的用于传输和接收的邮箱系统。

网友M:
FlexCAN-FD接口支持长达64字节的数据帧传输,这比传统CAN-FD的数据帧大小要大,后者通常最多支持8字节的数据长度。这意味着FlexCAN-FD能够在单个数据帧中传输更多的数据,提高了通信效率。

网友N:
正常的CAN接口遵循的是CAN 2.0协议,其数据段(payload)传输速率最大约为1 Mbps(取决于具体标准)。
CAN-FD引入了可变速率的概念,允许在仲裁段(仲裁字段和控制字段)保持与CAN 2.0相同的速率,但在数据段,速率可以显著提高,最高可达8 Mbps或以上。

网友O:
FlexCAN-FD被认为在安全性方面有所提升,它被视为针对安全的升级版本,而传统的CAN-FD则更注重提高通信速度和距离。这表明FlexCAN-FD在设计上可能包含了更多的安全特性,以适应对安全性要求更高的应用环境。

网友N:
标准CAN每帧最多传输8个数据字节。
CAN-FD则允许在数据段传输更长的数据,最多可达64字节,这极大地提升了数据传输效率,减少了网络负载。

网友P:
FlexCAN-FD接口支持更灵活的数据帧格式,包括支持更多的数据长度(最多可达64字节),以及支持可变数据速率。这意味着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以根据需求动态调整数据速率,以优化总线性能。

网友Q:
FlexCAN-FD接口支持的数据传输频率最大可达到8Mbps,而传统的CAN-FD接口在仲裁段的最大传输速率为1Mbps,不过在数据段可以有不同的速率,最高也可达到8Mbps。这表明FlexCAN-FD在数据传输速率上提供了更高的上限,以满足更快的通信需求。

网友R:
FlexCAN-FD接口和正常的CAN-FD接口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所支持的协议和功能。

网友S:
FlexCAN-FD接口和普通CAN-FD接口在功能上是相似的,都能够支持CAN-FD协议,提供高速的数据传输能力。

网友T:
FlexCAN-FD具有动态邮箱配置的能力,可以存储1-8、16、32或64字节的数据长度,并且每个邮箱都可以配置为发送或接收,支持标准和拓展数据报格式。它还配备了单独的Rx标志寄存器,以及一个功能全面的Rx FIFO,可以存储多达6个帧,并支持DMA功能进行自动的内部指针处理。

网友J:
正常的CAN-FD接口,即非FlexCAN-FD接口,可能只支持基本的CAN-FD功能,如高速率、长数据帧等,但可能不支持一些高级特性,如灵活的邮箱系统、可配置的报文缓冲区等。

网友U:
通信速率:FlexCAN-FD接口支持更高的通信速率,最高可达10 Mbps,而传统的CAN-FD接口通常支持的速率在1 Mbps左右。更高的速率使得FlexCAN-FD在处理大量数据时具有更高的效率。

网友V:
FlexCAN-FD接口支持更强大的CRC校验机制,以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在数据传输过程中,FlexCAN-FD会计算数据帧的CRC值,并在接收端进行校验,以确保数据帧的完整性。

网友W:
FlexCAN-FD接口支持低功耗模式,可以在不使用总线时降低设备的功耗。这使得FlexCAN-FD在电池供电或能量受限的环境中具有更好的性能。

网友X:
相比之下,普通的CAN-FD接口可能在功能上较为单一,可能不支持FlexCAN-FD所提供的动态邮箱配置和Rx FIFO等功能。

网友:
FlexCAN-FD增强了错误检测和处理能力,包括对数据仲裁丢失(Arbitration Lost)的处理,以及对更多的错误码的检测。

网友Y:
FlexCAN-FD接口是在硬件层面实现了对CAN-FD协议的支持,不仅兼容传统的CAN通信,还能无缝过渡到CAN-FD模式,实现高速数据传输和更大数据包的支持。

网友Z:
For high priority numerical forecasts, reduce delay time through arbitration schemes

网友AA(2024-05-27):
目前的柔性版本有100% 的向下兼容

网友AB:
FlexCAN-FD接口相比常规的CAN-FD接口,更加灵活,支持多种配置和自定义设置,能够适应更复杂和多样化的通信需求。常规CAN-FD接口则满足基本的通信需求。

网友AC:
优化了吧,按理说应该是兼容标准版的

网友AD:
状态1寄存器中的错误同步位可用来指示模块与 CAN 总线同步

网友AE:
目前的灵活版本是100% 向后兼容

网友AF:
优化过的,对吧? 应该和标准版兼容

网友AG:
flex代表更灵活的设计

网友AH:
状态1寄存器中的错误同步位可用于指示模块与 CAN 总线同步

网友AI:
FLEX更灵活,更强大。

网友AJ:
优化,对不对? 应该与标准版兼容

网友AK:
同问,FLEX-CAN有什么区别,只是代号不同而已?

网友AL(2024-07-03):
在 can,fd,datraph 具有以更快的数据传输发送延迟补偿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