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想读取MCU的主频怎么做?

楼主(2023-10-24):
话说,正常想检测MCU的时钟频率,是不是可以读取寄存器来实现啊?

网友A:
应该会有相应寄存器的吧

网友A:
具体看看手册怎么写的吧

网友B:
直接调用固件库中的获取时钟函数,各个总线的时钟就能获取到了。

网友C:
通常情况下,检测MCU的时钟频率可以通过读取相应的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D:
可以配置 MCO 引脚输出指定地方的时钟,例如 PLL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