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QSPI Flash上运行程序,这是因为内部的存储不够了么?

楼主(2023-10-25):
QSPI Flash上运行程序,这是因为内部的存储不够了么?而且这是什么原理,是将QSPI的程序搬移到内部进行运行还是怎么弄?

网友A:
灵动能从外部QSPI FLASH启动运行程序?

网友B:
可以从QSPI直接运行程序,无需搬到内部存储。

网友C:
直接外部启动就行了

网友D:
感觉如果不是容量不够的话 其他也没有必要啊

网友E:
是不是只是有一部分代码是从这里运行的呢

网友F:
通常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在QSPI Flash上运行程序呢

网友G:
这不一定 也有可能为了处理一些数据

网友H:
有时候程序在flash上运行会有加速的效果

网友I:
感觉从速度上以及经济角度来说没有啥好处啊

网友J:
片内flash一般只有几十到几百KB,再大的话成本会非常高,很难满足较大的应用场景,这时候就需要片外Flash了,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几MB到几十MB的Flash,成本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