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如果想使用QSPI执行程序代码,那速度还够用么?

楼主(2023-10-25):
我看MM32F5的QSPI 的 SCK 时钟最快可达 60MHz,这60MHz的速度,运行代码的话能行不?

网友A:
F5的主频180M,你说跑个60M的QSPI速度行不?

网友B:
就是慢点呗

网友C:
MM32F5的QSPI的SCK时钟最快可达60MHz,这意味着在理论上,通过这个接口传输数据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但是,实际运行代码的速度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代码的复杂性、处理器的能力、内存的速度等等。

网友D:
一般来说,如果您的代码主要是逻辑运算和数据处理,那么60MHz的速度应该是可以满足需求的。但是,如果您的代码涉及到大量的内存访问或外部设备操作,那么可能会受到速度的限制。

网友E:
要确定60MHz的时钟速度是否足够运行您的代码,您需要考虑代码的具体需求和硬件的能力。

网友F:
一般不会一直读写吧

网友G:
F5 系列都是 Star-MC1 内核,具备 DCACHE 和 ICACHE,程序设计的时候,尽可能用小循环,尽量少用长跳转,其运行速度会和片内 Flash 没什么区别,更何况即使是片内 Flash 访问速度也不是系统时钟的频率,一般都是 32bit x 24MHz (大多数 MCU 都是如此)。QSPI 如果采用 QPI 模式的话,速度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