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现在很多ADC用1.2V的内部参考电压,这是什么场合的应用?

楼主(2023-10-26):
1.2V的内部参考电压是什么场合的应用?

网友A:
内部1.2V参考电压出厂已做过精度校准,以内部1.2V为参考电压可以免去外部电路,从而节省成本。

网友B:
电压低功耗就低吧

网友C:
低功耗场景很实用啊

网友D:
因为外部很多信号都可以经过处理变换到我们的采集范围内

网友E:
现在的1.2V的内部参考电压已经是主流了吗

网友F:
问这个应该没啥意义 为什么不问以前2.5的参考电压呢

网友G:
这个是一个可选的 不一定都是1.2V的

网友H:
绝大部分的场合都可以使用这个电压基准

网友I:
是不是因为电压低 功耗就会变低啊

网友J(2024-02-28):
电子产品

网友K:
直流1.2V电源也被广泛应用于手持设备中,如激光笔、遥控器、电子手表等。

网友L:
无线通信

网友M:
1.2V通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参考电压,因为它接近许多电池的标称电压。这样可以减少转换过程中的电压降,从而提高能效。

网友N:
使用较低的参考电压有助于降低ADC在转换过程中的静态电流和功耗,这对于便携式设备、物联网设备和电池供电系统尤为重要,可以提高设备的续航时间和可靠性。

网友O:
内部参考电压通常具有稳定的特性,能够提供高精度的转换结果。

网友P:
在一些传感器接口应用中,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可能具有较低的幅度。使用1.2V内部参考电压可以使ADC在这些低幅度信号下获得更高的分辨率和精度。

网友Q:
在嵌入式系统设计中,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减少外部元件的需求。例如,在电池供电的系统中,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避免引入额外的噪声,同时还可以节省空间,减小整个系统的体积。

网友R:
现代CMOS工艺可以轻松制造出1.2V的参考电压源,而且这种工艺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适合用作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S:
对于一些成本敏感型的应用,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降低整体成本。这是因为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避免购买和安装外部参考电压源的需要。

网友T:
在电源管理应用中,ADC用于监控电源系统的各种参数,如电压、电流等。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用于校准和调整电源系统的性能,以满足具体的应用需求。

网友U:
在低功耗设计中,使用1.2V作为参考电压可以降低ADC的功耗。因为ADC在转换过程中需要消耗电流,而电流与电压成正比,较低的参考电压意味着较低的功耗。

网友N:
在低功耗应用中,采用1.2V内部参考电压可以减少外部参考电压源的功耗,从而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此外,较低的参考电压也有助于降低ADC的功耗。

网友V:
在电池供电的系统中,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避免外部参考电压源引入的额外功耗和噪声。

网友S:
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确保在这些严苛环境中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W:
在通信系统中,ADC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于数字信号处理和传输。内部参考电压可以提高通信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X:
需要高精度测量的场合,如医疗设备或精密仪器,使用稳定的内部参考电压可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Y:
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合中,使用1.2V的内部参考电压可能更为适合。

网友Z:
采用1.2V内部参考电压的ADC可以很好地适应这些低电压系统的电源要求,无需额外设计高压电源轨,降低了系统复杂度和功耗。

网友X:
在便携式设备或电池供电的应用中,使用较低的参考电压可以降低整体功耗,延长设备的电池寿命。

网友AA:
这个电压基准可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

网友AB:
在高速ADC中,参考电压的噪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2V参考电压相对于更高的参考电压(如2.5V或3.3V)来说,其噪声通常更低,这有助于提高ADC的性能。

网友AC:
在一些单电源供电系统中,使用1.2V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简化电源设计,因为1.2V接近于许多单电源系统的地电平。这样,ADC可以直接与单电源系统接口,无需额外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AD:
在噪声敏感的环境中,如工业控制系统,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减少外部噪声对ADC的影响,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E:
内部参考电压可以保证在这些恶劣环境下的测量精度。

网友AF:
第一,测量范围本身就低。第二,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节省BOM成本。

网友AG: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usually has stable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provide high-precision conversion results。

网友AH:
In portable devices or battery powered applications, using a lower reference voltage can reduce overall power consumption and extend the battery life of the device。

网友AI(2024-04-03):
在某些特定应用中,1,2V 的内部参考电压可能更合适。

网友AJ:
1.2V是内部一个高精度LDO参考源

网友AK:
内部参考电压保证测量精度在这些苛刻的环境。

网友AL:
因为许多外部信号可以被处理和转换成我们的采集范围

网友AM(2024-05-24):
这是一个可选项,不一定是1,2 v

网友AN:
首先,测量范围本身是低的,其次,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AO:
直流1,2V 电源也广泛应用于手持设备,如激光指示器,遥控器,电子手表等。

网友AP(2024-06-27):
好像现在都是1.2v的

网友AQ:
低功耗,同时低频率

网友AQ:
还没有用过这么低压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