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应用开发案例——SPI 驱动 TFT LCD 屏

楼主(2023-10-23):
pi, spi, CD, LCD, TFT
SPI 驱动 TFT LCD 屏
R128 平台提供了 SPI DBI 的 SPI TFT 接口,具有如下特点:
  • Supports DBI Type C 3 Line/4 Li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2 Data La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data source from CPU or DMA
  • Supports RGB111/444/565/666/888 video format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666 240 x 320@30Hz with single data lane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888 240 x 320@60Hz or 320 x 480@30Hz with dual data lane
  • Supports tearing effect
  • Supports software flexible control video frame rate
同时,提供了SPILCD驱动框架以供 SPI 屏幕使用。
本次使用的是 Dshan_Display Module,如下图:
引脚配置如下:
R128 Devkit
TFT 模块

PA12CS
PA13SCK
PA18MOSI
PA9PWM
PA20RESET
PA19RS
3V33.3V
GNDGND
载入方案
我们使用的开发板是 R128-Devkit,需要开发 C906 核心的应用程序,所以载入方案选择 r128s2_module_c906
$ source envsetup.sh $ lunch_rtos 1
设置 SPI 驱动
屏幕使用的是SPI驱动,所以需要勾选SPI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 Devices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SPI Devices --->        -*- enable spi driver
配置 SPI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用到 SPI HOLD与SPI WP引脚,注释掉即可。
;----------------------------------------------------------------------------------;SPI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Please config spi in dts[spi1]spi1_used       = 1spi1_cs_number  = 1spi1_cs_bitmap  = 1spi1_cs0        = port:PA12<6><0><3><default>spi1_sclk       = port:PA13<6><0><3><default>spi1_mosi       = port:PA18<6><0><3><default>spi1_miso       = port:PA21<6><0><3><default>;spi1_hold       = port:PA19<6><0><2><default>;spi1_wp         = port:PA20<6><0><2><default>
设置 PWM 驱动
屏幕背光使用的是PWM驱动,所以需要勾选PWM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PWM Devices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PWM Devices --->        -*- enable pwm driver
配置 PWM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增加 PWM1 节点
[pwm1]pwm_used        = 1pwm_positive    = port:PA9<4><0><3><default>
设置 SPI LCD 驱动
SPI LCD 由专门的驱动管理。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LCD Devices ,注意同时勾选 spilcd hal APIs test 方便测试使用。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 DISP Driver Support(spi_lcd)
  •    spilcd hal APIs test
    选择驱动的显示屏
    在 SPILCD 驱动选择界面可以看到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择 SPI 屏幕的驱动,本文只注重于 SPI LCD 的使用,驱动编写请查看《SPI LCD 显示驱动
    进入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项
    选择并勾选
  • LCD support JLT35031C panel
    配置 SPI LCD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
    FEX 解析器不支持行尾注释,直接复制需要删除行尾的注释
    ;----------------------------------------------------------------------------------;lcd_fb0 configuration;----------------------------------------------------------------------------------[lcd_fb0]lcd_used            = 1              ; 使用显示屏lcd_model_name      = "spilcd"       ; 模型:spilcdlcd_driver_name     = "jlt35031c"    ; 屏幕驱动:jlt35031clcd_x               = 320            ; 屏幕宽分辨率lcd_y               = 480            ; 屏幕高分辨率lcd_width           = 49             ; 屏幕物理宽度lcd_height          = 74             ; 屏幕物理高度lcd_data_speed      = 60             ; SPI 驱动频率 60MHzlcd_pwm_used        = 1              ; lcd使用pwm背光lcd_pwm_ch          = 1              ; lcd使用pwm背光通道1lcd_pwm_freq        = 5000           ; lcd使用pwm背光频率5000Hzlcd_pwm_pol         = 0              ; lcd使用pwm背光相位0lcd_if              = 0              ; lcd使用spi接口,0-spi, 1-dbilcd_pixel_fmt       = 11             ; 以下内容详见 SPILCD 文档lcd_dbi_fmt         = 2lcd_dbi_clk_mode    = 1lcd_dbi_te          = 1fb_buffer_num       = 2lcd_dbi_if          = 4lcd_rgb_order       = 0lcd_fps             = 60lcd_spi_bus_num     = 1lcd_frm             = 2lcd_gamma_en        = 1lcd_backlight       = 100lcd_power_num       = 0lcd_gpio_regu_num   = 0lcd_bl_percent_num  = 0lcd_spi_dc_pin      = port:PA19<1><0><3><0> ; DC脚;RESET Pinlcd_gpio_0          = port:PA20<1><0><2><0> ; 复位脚
    结果
    以上配置完成后,编译打包烧录,上电后屏幕背光亮起,屏幕为黑色。
    并且可以在 LOG 中看到 [LCD_FB] lcd_fb_probe,line:103: 和 spi_clk_init()1609 [spi1] clk rate auto adjust to 48000000 SPI 初始化的 LOG。
    然后可以用 test_spilcd 测试屏幕,日志如下
    执行命令之后屏幕会变为黄色。
    • SPI 屏幕颜色说明:<SPI LCD 显示驱动 - SPI LCD 颜色相关问题>
    test_spilcd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include <stdlib.h>#include <stdint.h>#include <string.h>#include <unistd.h>#include <hal_cache.h>#include <hal_mem.h>#include <hal_log.h>#include <hal_cmd.h>#include <hal_lcd_fb.h>static uint32_t width;static uint32_t height;static long int screensize = 0;static char *fbsmem_start = 0;static void lcdfb_fb_init(uint32_t yoffset, struct fb_info *p_info){        p_info->screen_base = fbsmem_start;        p_info->var.xres = width;        p_info->var.yres = height;        p_info->var.xoffset = 0;        p_info->var.yoffset = yoffset;}int show_rgb(unsigned int sel){        int i = 0, ret = -1;        struct fb_info fb_info;        int bpp = 4;        unsigned char color[4] = {0xff,0x0,0xff,0x0};        width = bsp_disp_get_screen_width(sel);        height = bsp_disp_get_screen_height(sel);        screensize = width * bpp * height;        fbsmem_start = hal_malloc_coherent(screensize);        hal_log_info("width = %d, height = %d, screensize = %d, fbsmem_start = %x\n",                        width, height, screensize, fbsmem_start);        memset(fbsmem_start, 0, screensize);        for (i = 0; i < screensize / bpp; ++i) {                memcpy(fbsmem_start+i*bpp, color, bpp);        }        memset(&fb_info, 0, sizeof(struct fb_info));        lcdfb_fb_init(0, &fb_info);        hal_dcache_clean((unsigned long)fbsmem_start, screensize);        bsp_disp_lcd_set_layer(sel, &fb_info);        hal_free_coherent(fbsmem_start);        return ret;}static int cmd_test_spilcd(int argc, char **argv){    uint8_t ret;    hal_log_info("Run spilcd hal layer test case\n");    ret = show_rgb(0);    hal_log_info("spilcd test finish\n");    return ret;}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spilcd, test_spilcd, spilcd hal APIs tests)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