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预驱工作电压是代表MCU内置的MOS的参数么?

楼主(2023-10-27):
预驱工作电压高达 60V,这是代表内置MOS的参数么?

网友A:
预驱工作电压高达60V是指该预驱的额定工作电压为60V,这个电压值通常用于表示预驱可以承受的最大输入电压。

网友B:
驱动芯片起驱动作用,把输入的弱电信号放大成足够强,适合于外部设备的强电信号

网友C:
这个不是指的单片机内部的mos的参数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预驱工作电压呢

网友E:
预驱芯片并不是指的单片机芯片是吗

网友F:
预驱工作电压是由那一部分来决定的呢

网友G:
这个工作电压一般来说取决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