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单片机固件升级的步骤?

楼主(2023-10-23):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单片机固件升级的步骤?

网友A(2024-01-02):
我们常用的就是iap在线升级了

网友B:
固件升级的步骤和选择的升级方式有关系

网友C:
网络上关于IAP实现的讲解已经比较详细具体

网友D:
我们常用的单片机固件升级方式一共有五种

网友E:
对于单片机的固件升级 哪种方式更加简单呢

网友F:
不同厂家的单片机的固件升级步骤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G:
采用IAP串口升级,SD卡升级,以太网远程升级,无线OTA升级等。

网友H(2025-09-09):
准备新固件与升级工具,连接单片机与上位机;2. 进入 Bootloader 模式,初始化通信链路;3. 校验固件完整性与兼容性;4. 擦除旧固件,分块传输并写入新固件;5. 校验写入数据,完成后重启单片机,验证升级结果。

网友I(2025-11-09):
准备适配文件→建立通信连接→执行烧录→验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