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给R128在FreeRTOS下配置/data目录

楼主(2023-10-23):
在调试音频、usb等模块时,会发现SDK的根目录下没有/data该目录,导致无法存储所需要的文件,这就是因为/data目录没有配置好的原因。
1、选上配置
首先需要选上的配置:
运行mrtos_menuconfig,选上COMPONENT_LITTLEFS
-> System components    -> thirdparty components
  • LittleFS Filesystem
    选上littlefs只是支持了这个功能,另外还需要对分区进行配置。
    2、确认分区表
    通过命令cconfigs,跳转到方案配置目录,找到文件sys_partition.fex
    这里需要注意,目录下可能会有多个分区文件,带着不同后缀的,比如说nor,xip等等的,因此需要确认用的是哪一个分区表,以免修改不生效
    在方案已经编译完成之后,运行
    pack
    命令对方案进行打包,通过打包时打印出来的log信息,可以提取到用的是哪一个分区表,如下:
    如图片,可以确认到打包示例中调用的分区表。
    3、修改分区表
    在分区表中加入以下配置代码:
    [partition]    name         = UDISK    downloadfile = "data_udisk.fex"    user_type    = 0x8100
    通过上述的代码,在打包固件调用的pack_img.sh脚本中,通过函数
    function make_data_image()
    会创建对应的分区。
    4、挂载目录
    分区已经建好的话,剩下就是通过littlefs将区分挂载到目录下了。
    在方案的main.c函数中(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在系统启动时挂载目录即可,但是需要注意要在flash初始化完成之后才能挂载)
    在main.c中,添加以下代码:
    littlefs_mount("/dev/UDISK", "/data", true);
    /dev/UDISK就是分区名字,由分区表产生的。
    /data则是创建目录的名字及路径。
    通过以上步骤,即可为方案新建一个/data目录,可以用于保存一些程序所需要用到的文件。
    5、保存文件到data目录下
    1.在SDK编译环境中存放文件
    可以在编译时,所需要的文件放到UDISK分区。
    存放文件到UDISK分区方法为:
    直接将文件拷贝到编译环境对应的路径下:
    {root_dir}/board/芯片名/方案名/data/UDISK
    在SDK打包时就会将UDISK目录下的文件全部打包生成udisk的镜像,最终打包到image里。
    在烧录时,就会udisk的镜像烧录到对应的分区里。系统启动,挂载分区之后,就直接可以通过/data目录访问到对应的文件了。
    2.通过代码读写文件
    FreeRTOS SDK中,通过fopen fwrite fread等POSIX接口,即可操作UDISK分区(/data目录)的文件。
    以下做个示例:
    static int save_to_file(void *str, void *start, int length){        FILE *fp = NULL;        fp = fopen(str, "wb+"); //save more frames        if (!fp) {                printf(" Open %s error\n", (char *)str);                return -1;        }        if (fwrite(start, length, 1, fp)) {                fclose(fp);                return 0;        } else {                printf(" Write file fail (%s)\n", strerror(errno));                fclose(fp);                return -1;        }        return 0;}
    • str: 路径名,若为/data目录的话,比如说写入一个a.txt,str可以定义为 /data/a.txt
    • start:所需要写入的数据起始地址
    • length:所需要写的数据的长度。

    回复 引用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