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板试用体验---在Keil下实现串口输出》

楼主(2023-10-23):
在之前的点灯基础上增加串口功能,图形化配置如下所示
串口映射引脚如下所示,这样跟原理图对应上

然后保存一下,替换掉原来的生成的初始化文件。
吐槽一下,这个软件没有一个生产代码按钮,太别扭了,不知道有没有代码更新,太不人性化了,微芯的图形化工具有生成按钮,ST的工具有生成按钮,几乎所有的图形化单片机初始化工具都有生成按钮,这个我是没找到,可能我太菜了。
替换后,原来的代码初始化函数已经包含了初始化UART的部分,因此接下来就可以使用DL库函数的串口发送了,如果不会,参考官方的例子中的。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DL_GPIO_clearPins(Blinky_PORT,Blinky_RED_LED_PIN);
        for(int i=0;i<10;i++)
        {
                DL_GPIO_togglePins(Blinky_PORT,Blinky_RED_LED_PIN);
                delay_cycles(10000000);
        }
        while(1)
        {
                if( DL_GPIO_readPins(Blinky_PORT,Blinky_Button_PIN) )
                {
                        DL_GPIO_setPins(Blinky_PORT,Blinky_RED_LED_PIN);
                }
                else
                {
                        DL_GPIO_clearPins(Blinky_PORT,Blinky_RED_LED_PIN);
                        //按下按钮就发送一个字母A,然后等待松手。
                        DL_UART_transmitData(UART_0_INST,'A');
                        while(DL_GPIO_readPins(Blinky_PORT,Blinky_Button_PIN)==0);
                }
        }
}
烧录代码,发现跟预想的一样,串口开始工作了。
为了方便朋友们测试,这里打包一下这个工程

网友A:
吐槽一下,这个软件没有一个生产代码按钮,太别扭了,不知道有没有代码更新,太不人性化了。
---------------------------
强烈同意,我只能是保存一下,然后重新编译,才能确认已经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