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哪些情况可能导致串口数据传输错误?

楼主(2023-10-23):
有哪些情况可能导致串口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
建议先百度一下

网友B:
串口配置不对就会出错,波特率也要对上,电路要对

网友C:
上面提到的 波特率,奇偶 数据位 停止位这种,
借助带串口分析的示波器或其他抓包工具都能看到数据是否
物理传送有问题

还有串口 ttl 或者RS232 没有GND 共好,也会数值错
再比如你DMA传送的,结果指定的txbuffer没用,临时用个temp_buff放了数据发,也会乱的。

先确认硬件层还是软件层错吧

网友D:
可能是串口配置不对

网友E:
发送方和接收方使用的电压可能不匹配

网友F:
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G:
可能是硬件配置问题。例如,如果STM32的寄存器设置不正确或时钟未使能,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H:
如果发送和接收的TX和RX线路接反,或者线路存在虚焊现象,或者线路受到干扰,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I:
如果驱动未安装或安装不正确,或者存在感叹号等异常符号,可能会影响数据传输。

网友J:
串口作为异步传输通信,要求通信双方保持一致,波特率、数据格式、电平种类(TTL\232\485)等。可以通过示波器去看相关波形,确认问题的是发送方还是接收方

网友K:
波特率不对,误差大,数据格式不对,干扰大,程序处理不好,均会导致错误。

网友L:
发送方或接收方的设置不正确,例如发送缓冲区大小、数据位、停止位等,导致数据包传输不完整或错误。

网友M:
如果传输的数据量太大,可能会导致超时错误。在

网友N:
发送方和接收方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O:
波特率设定错误可能导致传输错误

网友P: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设置不一致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Q:
串口通信线路、串口芯片、串口波特率调节器等硬件设备出现故障,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R:
串口线连接不良,可能存在接触不良、松动

网友S:
串口的硬件设置可能不正确,例如奇偶校验位、数据位和停止位的设置。

网友T: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网络不稳定或网络拥塞等问题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U:
接收方缓冲区已满,导致新接收到的数据无法存储

网友V: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W:
发送和接收的速率相匹配,以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X: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发送方或接收方的软件出现错误

网友Y:
由于信号干扰或设备故障等原因导致的。 设备之间的距离足够近,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信号干扰。

网友Z:
如果串口配置不正确,会出现错误,波特率和电路也要对齐

网友AA:
若是驱动未安置或者安置不精确,大概存在感叹号等非常标记,大概会影响数据传输。

网友U:
串口通信线路受到外部电磁干扰,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B:
如果发送方使用ASCII字符集,接收方也必须使用相同的字符集。

网友AC:
电源波动或不稳定

网友AD:
奇偶校验是检测数据传输过程中是否出现错误的一种方法,如果奇偶校验失败,则说明数据传输出现了错误。

网友AE:
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波特率不匹配,导致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丢失或乱序

网友AF:
串口驱动程序存在问题,例如驱动程序版本过旧、驱动程序与操作系统不兼容等,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G:
时钟不稳定,通信速率过快,通信距离过远,外部干扰等。

网友AH:
当发送端和接收端的TXD和RXD交叉连接时,会导致数据传输异常

网友U:
串口通信模块或相关硬件出现故障

网友AI:
未及时取走数据导致溢出错误而丢失数据。

网友R:
通信线路的干扰、噪声、断路或短路等问题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S:
外部电磁干扰或射频干扰等问题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J:
如果波特率不匹配,数据传输将无法正常进行,会出现乱码或者无法正常接收信息。

网友AK:
若是传输的数据量太年夜,大概会致使超时毛病,在

网友AL:
发送方以及接管方利用的电压大概不立室

网友AM:
波特率、奇偶校验、遏制位等参数设置不精确。

网友AN:
串行电缆连接不良,可能接触不良或松动

网友AO(2023-12-10):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AO: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AP: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AQ: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AR: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AS: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AT: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AU: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AV: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AW: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