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使用OpenOCD+Geehylink解除MCU读保护

楼主(2023-10-23):
在使用APM32F103过程中,发现无法下载。 后来发现原因是MCU开启了读保护。
如果在代码中启用Flash读保护,当再次下载时,会发现下载失败。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使用Openocd。
在Openocd.bin文件夹中,按住键盘Shift键+鼠标右键打开Powershell窗口,输入:
.\openocd -f interface/cmsis-dap.cfg -f target/apm32f1x.cfg -c init -c "reset halt" -c "apm32f1x unlock 0" -c "reset halt" -c "exit"

窗口显示APM32已成功解锁。
然后就可以再次下载成功了。

网友A(2023-12-18):
就正常用JLINK解锁就行

网友B:
一般来说,你这解锁我是不会的,我觉得用Jflash的话是可以解锁

网友C:
为啥烧录一次,再烧录会失败?你用SWD接口复用了?

网友D:
感觉像你函数有点问题,有可能是复用烧录接口了

网友E:
其实你以后硬件设计带有RST接入仿真器上,大部分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这个不错啊,用OpenOCD+Geehylink

网友G:
话说OPENOCD的优势是啥?免费吗?

网友H:
直接串口烧录不也可以么,串口还能顺带着把锁解了

网友I:
你这种方式也算是解芯片的读保护吗?

网友J:
不懂为啥芯片会进读保护,可能是误操作了?

网友K:
这种芯片被读保护怎么搞的?

网友L:
可以用jlink解锁,也是可以

网友M:
其实用ISP烧录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N:
有点意思,一般MCU要是锁了,一般不好解锁的

网友O:
读取超时确实会这样,很容易是因为芯片读保护引起的

网友P:
用jlink就好了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网友Q:
这种解锁比较好啊,还比较便捷,给力

网友R:
直接用串口烧录一下就好,串口烧录非常给力的

网友S:
用powershell感觉比较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