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动态内存有没有管理系统?

楼主(2023-10-23):
感觉随机申请动态内存,有时候会导致单片机跑飞,有没有动态内存管理系统?

网友A(2023-12-19):
应该有,堆管理器负责动态分配和释放内存块。它通常提供了一些API函数,如malloc()和free(),用于分配和释放内存

网友B:
垃圾回收器是一种自动内存管理机制,用于自动回收不再使用的内存。它会周期性地扫描内存,找出不再被引用的对象,并释放它们所占用的内存

网友C:
内存池是一种预先分配一定数量的内存块,并在需要时从池中分配内存。它可以减少动态内存分配和释放的开销,提高内存分配的效率

网友D:
你用文件系统不就好了么

网友E:
你说的动态内存是指的什么?

网友F:
应该也是有的,只是动态内存是表示存储大小不固定么?

网友G:
动态内存通常需要由一个内存管理系统来进行管理。内存管理系统负责分配和释放动态内存,以确保程序在运行时能够有效地使用内存资源

网友H:
没研究过,不过我觉得可以用文件管理系统试试

网友I:
一般不都是文件管理系统么,也没听说有啥动态内存管理的

网友J:
直接上操作系统,基本上操作系统是由这种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