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像这种数字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是不是可以免校准?如果不能,要怎么校准?

楼主(2023-10-23):
像这种数字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是不是可以免校准?如果不能,要怎么校准?

          tyw  注

tyw
@QWE4562009 :看芯片精度是否够用,不够再想办法,芯片内部做死了,无从校准,只有换高精度芯片一法了.
@tyw :意思是整机不需要校准了是吗
tyw
@QWE4562009 :是的
@tyw :已经校准了是吗 就是后面不需要校准了?
tyw
本身已校准了.

网友A:
XGZP6859D压力传感器模组采用类SOP封装形式,壳体内部包含压力传感器芯片与信号处理电路芯片,对传感器的偏移、灵敏度、温漂和非线性进行数字补偿,以供电电压为参考,产生一个经过校准、温度补偿后的数字输出信号(I2C)。

把供电弄精准了可以直接使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sk/sof/106445397
带Stm32f302R8的XGZP6859D压力传感器

网友B:
一般采用什么方式标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GZP6859D压力传感器模组采用类SOP封装形式,壳体内部包含压力传感器芯片与信号处理电路芯片,对传感器的偏 ...

肯定需要校准,至少目前我们应用发现,包括温湿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数字传感器,在同一个环境下,每一个读取的值都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而且测试结果,线性度也不一样,非线性补偿要针对每一个传感器单独补偿。

网友D:
必须要矫正,除非您的应用场所不高,同时,还需要有归零功能,你采购一个手动矫正台即可,一个是标准仪表,一个是您的测试,两个读取的一致在误差范围内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要矫正,除非您的应用场所不高,同时,还需要有归零功能,你采购一个手动矫正台即可,一个是标准仪表, ...

你好  非常感谢指导 手动矫正台即可,一个是标准仪表---这两个在哪里购买  提供一下购买的链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需要校准,至少目前我们应用发现,包括温湿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数字传感器,在同一个环境下,每一 ...

如何校准?提供一下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校准?提供一下方法

参考相关的计量校准标准文件,一个环境标准源,一个标准计,待测设备与标准计的读数相比对。得出的差值就是需要补偿的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非常感谢指导 手动矫正台即可,一个是标准仪表---这两个在哪里购买  提供一下购买的链接  谢谢 ...

我是采用3个电机配合密封室及水泵自己设计开发了一套系统,可以实现对微压差及压力的高精度矫正的,所以,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量产、精度范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采用3个电机配合密封室及水泵自己设计开发了一套系统,可以实现对微压差及压力的高精度矫正的,所以 ...

就是理疗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相关的计量校准标准文件,一个环境标准源,一个标准计,待测设备与标准计的读数相比对。得出的差值就 ...

你好  有标准计  还要标准源做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采用3个电机配合密封室及水泵自己设计开发了一套系统,可以实现对微压差及压力的高精度矫正的,所以 ...

能说下具体实现的方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ZP6859D压力传感器模组采用类SOP封装形式,壳体内部包含压力传感器芯片与信号处理电路芯片,对传感器的偏 ...

像血压计不是也是这种压力传感器吗?是需要校准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血压计不是也是这种压力传感器吗?是需要校准的啊

实在想玩校正,先添置高精度设备,对被测设备的指定压力点作定位测试,测得数据列表,在相临点之间作线性插值,做成数据表,实际使用靠查表获取较高精度值.

哈哈,一塌糊涂了,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你发这个电平转换的规格书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想玩校正,先添置高精度设备,对被测设备的指定压力点作定位测试,测得数据列表,在相临点之间作线性插值, ...

标准压力计一组值,被测设备的压力传感器一组值,然后呢?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慢慢啃

网友C:
我只能告诉你,校准分2 种,一种是固定补偿值(偏差值),程序设计简单,但是对于非线性造成的误差无能为力。另一种是最小二乘法,在整个量程内取N个测试点进行取样,优点是能大概校正非线性误差,但程序相对复杂。
根据我这几年做相应传感器的产品的测试结果来看,都是非线性失真的,所以最好是用最小二乘法补偿。

收藏,干货
正确,国内很多传感器厂家或者变送器厂家那都是样子货,算不得数的!

楼主(2024-03-13):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告诉你,校准分2 种,一种是固定补偿值(偏差值),程序设计简单,但是对于非线性造成的误差无能为力 ...

在整个量程内取N个测试点进行取样---然后呢 ?  如何拟合 生成确定的函数?

网友C:
最小二乘法的算法,网上很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