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运放的问题,**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3-10-23):
现在有一个电路,如图,I2是一个电流源(电流源模拟的是一个输出极小电流的一个传感器器),电流方向从上到下,电流流出方向直接接地,并联了R8电阻,这个电阻的大小似乎对输出没有影响,通过调节R6和R7可以调节输出的大小,C2是一个电容,这里的电容我理解是作为一个迟滞作用,当输入突变的时候,输出可以缓慢变化。
现在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放大倍数是怎么求的呢,根据仿真看,似乎输出的放大倍数=R6+R7,比如R6+R7 = 100KΩ,放大倍数就是100000,如果R6+R7=1KΩ放大倍数就是1000,这个怎么分析的呢。
第二问题是,根据运放的虚短来分析,R8上端也就是运放的负输入端应该是0v,但是仿真来看是不是0v,那么这个运放是怎么保持平衡的呢。
因为我对运放了解不是很深入,**有大佬可以帮助分析一下。
下面是仿真的电路图和输出: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个光敏检测电路,电流源就是光敏二极管,R8没用,这个电路实际上是个电流电压转换器,没有放大倍数的概念,运放的输出电压就是光敏二极管的光电流乘以R6+R7,C2是补偿电容,通常光敏二极管的结电容比较大,且结电容随着感光面积的增大而加大,没有C2,电路会振荡,但是22uF好像太大了,电路的响应频率很低了。
附件是我整理的资料

网友B:
这是现实的运放电路,不能拿理想运放来衡量。
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不为零,是正常的。
微伏已经很小了,毫伏的都有。

网友C:
(1) 输出电压:Vout = I2 * (R6 + R7)

(2)查规格书,运放有输入失调电压Vos。有电路可减小Vos的影响。某些运放(如OP07)有减小Vos的调节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