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TP通讯出现偏差通常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3-10-24):
PTP通讯出现偏差通常有哪些原因?

网友A:
网络传输延迟

网友B:
设备时钟漂移

网友C:
PTP协议的实现细节、硬件设备的性能差异、电磁干扰等。

网友D:
无非就是时钟和干扰产生的通讯不稳定吧

网友E:
发送缓存和接收缓存处理的不好

网友F:
偏差是指的哪种偏差方式呢 乱码还是丢失数据啊

网友G:
这种通讯方式是有线通讯还是无线通讯啊

网友H:
这种高精度时间协议对时间的误差要求最小是多少啊

网友I:
这种点对点通讯需要外接通讯模块吗

网友J(2023-12-17):
一般会与网络延迟有关系吧

网友K:
这个跟环境有关也有可能啊

网友L:
网络延迟是指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所需的时间。当网络延迟较高时,PTP通讯可能会受到影响,导致时间同步的偏差。

网友M:
话说,PTP是不是时钟同步啊?

网友N:
网络拥塞是指网络中的流量过大,导致数据传输速度变慢或丢失。当网络拥塞时,PTP通讯可能会受到干扰,造成时间同步的偏差。

网友O:
你用啥做PTP同步时间呢?

网友P:
PTP通讯依赖于设备的硬件时钟来进行时间同步。如果硬件时钟不准确或者存在漂移,就会导致PTP通讯的偏差。

网友Q:
PTP通讯需要正确配置网络设备,包括交换机、路由器等。如果配置错误,就可能导致PTP通讯的偏差。

网友R:
当网络中断时,PTP通讯无法正常进行,可能导致时间同步的偏差。

网友S:
程序跑飞了,估计也容易出现PTP不准了吧,乱给数据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