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辐射超标整改

楼主(2023-10-24):
请教一下,电源部分输入24V,经过隔离输出24V。隔离地用近场探头接触测量,有辐射超标。在39.2MHZ处是-43.3dBm。请问有什么好办法降低EMI辐射吗?隔离电源输入输出之间加电容是否可行?

网友A(2023-12-01):
最有效的方法是更换隔离电源的品牌,型号,选用那种通过EMC测试的型号。

网友B(2024-01-09):
可以试试对地之间加电容

网友C(2024-11-04):
可以帮忙做数据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