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丝印鉴别二极管真伪的问题

楼主(2023-10-24):
之前买了一批Vishay的二极管VS-12CWQ10,发现器件上的丝印位置偏差比较大,请问这是真货还是假货,按理说大厂的设备应该很精密才对

这种情况遇到过,ADI公司的芯片不过质量没有问题。

网友A(2023-12-15):
这颗威世我也有,虽然第二颗丝印向左偏移了,但是它的打字排版可以的,我目测不像假的,仅凭丝印无法判断,放到采芯 白马那种检测机构才能辨别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