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基于GD32F427VE与多个GD32F305RC的CAN通信开发板源程序工业冗余现场总线解决方案

楼主(2023-10-24):
#申请原创#  1.        概述:
工业现场总线是工业自动化的神经系统,速度一般在1MBPS左右,传送小数据包,通过屏蔽双绞线通信,传送距离远,接口成本低,抗干扰能力强,实时性好,目前,国际上各种各样的现场总线有几百种之多,统一的国际标准尚未建立。

CAN总线不是现场总线,CAN总线编程复杂,需对CAN包拆包、并包,对Id的过滤进行设置,并需对通信总线的负载、丢包(通信质量)进行监视管理,以及考虑怎样与用户的控制器交换数据;能封装这些功能的的CAN总线的高层协议是现场总线,如CANWeb、CANOpen、DeviceNet、J1939、ISO11783、CANKingdom、SDS、iCAN等CAN高层协议。
2.        国产GD32F系列芯片现场总线CANWeb方案介绍:
采用国产大厂兆易创新的芯片GD32F427VE(双CAN+以太网接口)及GD32F305RC(双CAN接口),CANWeb现场总线结合芯片CAN总线、以太网的优点,Web可视化调试,用于替代RS485通信,CANWeb节点价格与RS485类似,但速度、可靠性却天壤不同,CANWeb总线为双绞线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总线可选冗余。
2.1.        CANWeb现场总线冗余网络结构:
    CANWeb现场总线结合CAN总线、以太网的优点,将节点管理功能和实时数据通信功能分离,Web监控节点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Web调试节点(不需要控制器就可监控节点)及配置参数;不同于主从问答通信,CANWeb是触发小包通信,检测到节点信号变化即发送(通过对上传数据设置最大/最小周期,保证不变化的数据周期上传,变化频繁的数据不会堵塞总线的通信),实时性更好,通信负载小;CANWeb节点价格与RS485类似,但速度、可靠性却天壤不同,CANWeb总线为屏蔽双绞线并接或光纤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全部光电隔离设计,总线可选冗余、多主站,冗余总线可应用于高可靠的控制系统。
通信编程简单:CANWeb网关自动通过CAN总线与串接的多个(最多99)IO节点模块实时交换输入\输出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分配到CANWeb网关模块存储空间不同的地址中(用户不需要了解CAN协议,这些地址及实时数据可Web页面查看),用户只需与CANWeb网关模块的存储空间的实时数据进行通信,通过一、二个大数据包命令(如120个WORD的Modbus数据包),就可以监控多个不同的IO模块设备,用户不需要和数量众多(最多99)的IO模块直接通信。
通信协议丰富:CANWeb网关支持冗余的以太网及RS485_Modbus、Profibus DP、EtherCAT、PROFINET等协议,很容易和PLC、DCS、上位机等设备高速交换通信,提供与控制器及上位软件通信的说明及案例,并可以定制通信协议;支持云Modbus功能,可方便通过互联网与固定IP云服务器双向实时通信,契合当下最流行的“物联网”、“云计算”概念。
CANWeb主要有4类设备:CANWeb网关(CW_GW)、CANWeb中继器(CW_RP)、CANWeb节点(CW_ND/IO)、CANWeb节点网关(CW_NGW),4类设备都已实现量产;
CANWeb冗余双网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网络结构(共用):
    非冗余的现场总线一般只能用于非重要的现场信号的采集,在有控制输出(DO/AO)或有重要的信号测点需采集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中,国家标准都有严格的冗余配置现场总线及供电的设计要求及对应的严格测试验收规定;
冗余双网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分3层:MMI层(人机界面)、控制器层、IO总线层

2.1b.        CANWeb现场总线单CAN网络结构:

2.2.        CANWeb网关模块(CNW_GW):
采用GD32F427VE为主控芯片,芯片含2个CAN、一个以太网、6个串口,高达200Mhz主频,高达3M Flash,前512k Flash零等待,芯片的高性能、高稳定,远非国外类似芯片可比!!!
得益于GD32F427VE的优异性能,该方案主要有以下优势:
通过CANWeb网关的以太网Web页面,可视化完成节点管理功能:含节点列表管理、节点实时数据的监控、强制、远程重启、参数配置、实时自检(IO模块发包数、丢包数、发包间隔时间、实时负载、最大负载、最小负载、温度、断线)等功能;
实时数据通信功能:CANWeb网关可支持以太网及RS485_Modbus等协议,很容易和PLC、DCS、上位机等设备高速交换通信。
CANWeb网关自动通过CAN总线与串接的多个IO节点模块实时交换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分配到CANWeb网关模块存储空间不同的地址中(用户不需要了解CAN协议),用户只需与CANWeb网关模块通信,通过一、二个Modbus命令,就可以监控多个不同的IO模块设备。
CANWeb网关模块支持云Modbus功能,可方便通过互联网与固定IP云服务器双向实时通信,契合当下最流行的“物联网”、“云计算”概念。

上图为铝合金壳立式结构及安装示意图网关

上图为铝壳平放结构网关

2.3.        CANWeb_IO模块(CNW_IO):
采样GD32F305RC为主控芯片,芯片含2个CAN、5个串口,高达120Mhz主频,高达3M Flash,前256k Flash零等待,芯片的高性价比及高稳定性特别适用于数量及品种繁多的IO模块产品。
CANWeb_IO模块配置2路光隔离CAN,常用的DI、DO、AI(mA/V、TC、RTD)、AO等类型,通过冗余CAN总线与CANWeb网关模块实时交换数据。

3.        基于GD32F系列芯片的现场总线开发板介绍:
为推广GD32F系列芯片的使用,我们推出基于GD32F系列芯片的现场总线开发板,开发板编程简单,无开发技术门槛,用户可在此开发板的PCB文件及Keil源程序基础上,只需调用几个函数就能轻松、快捷开发自己的CANWeb总线产品,如多通道DI、DO、AI、AO模块、温度、压力现场智能仪表、电动调节阀、电磁阀、电量表、RS485网关(可与RS485的设备通信) 等设备,并可通过网关的以太网Web页面可视化调试、配置 开发的总线产品;
开发板含:6DI(Dip)+6DO(Led)+1AI(旋钮)+1AO(Led电压输出)
开发板类型:
GD32F303RC CANWeb_IO开发板(单光隔CAN,64脚)
GD32F305RC CANWeb_IO开发板(双光隔冗余CAN,64脚)
GD32F427VE CANWeb_网关模块(光隔CAN+以太网)

3b.   Web页面浏览:
通过网关的网口可Web浏览所挂节点列表,下图为1个网关连接3个节点的列表:

标号9为为网关模块所带IO模块的列表;
标号1为总的最小、最大、实时负载,总实时负载应小于总线速度的1/3;
标号2为每个IO模块的最小、最大、实时负载;
标号3为IO模块的向网关发送的CAN包数_STxCnt;
标号4为IO模块的向网关发送的CAN包数与网关模块收到包数的差值_DltRcv
标号5为IO模块的向网关发送的CAN包的间隔时间,单位为毫秒
标号6为IO模块的的温度(IO模块需配 DS18B20温度传感器)
标号7为IO模块的变量WORD数量配置正确与否
标号8为IO模块的的通信正常与否
注意:
标号4_DltRcv正常运行应为定值,如持续变化,表示CAN通信有丢包,需检查通信线接线,调小网络CAN通信速度,或在CAN网络中增加个中继器
标号1总实时负载如大于总线速度的1/3,可调大网络CAN通信速度、调大IO节点模块的MXPD/MNPD参数;

4.        国产GD32F系列芯片现场总线应用案例:
下图为1个大型电厂的温度采集系统,分2路CANWeb总线,每路带62个8路热电偶CNW_IO模块,共992个温度采集点,项目使用4片GD32F427VE、124片GD32F305RC芯片, 采集系统CAN总线冗余,网关模块冗余,通过2路冗余Profibus DP 送电厂DCS,数据刷新周期小于500毫秒。

支持“ 研电赛”,凭学生证 优惠   GD32F30x现场总线开发板套件,详细见:

做文明观众,下载请顶贴!!!!

网友A(2025-10-04):
CAN总线在汽车和工业中稳定可靠,保障数据流畅传输。

网友B:
CAN总线强在稳定传输,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C:
类比交通规则,CAN总线确保多个单片机高效且稳定地沟通数据。

网友D:
查阅芯片手册,详细阅读电气特性,确保电路设计符合规范。

网友E:
CAN总线以其高可靠性闻名,适合用在需要稳定通信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绞线就像电话线,能通过扭在一起的方式减少电磁干扰,让信号传输更稳定,就像打电话时干扰少,通话更清楚 ...

CANWeb总线是CAN协议的一个高层协议,能用Web页面配置每个节点模块的上传数据负载(及波特率)的大小,网关模块通过Web页面,可显示、检测、管理下挂每个节点模块的实时负载、最大计算负载、最小计算负载,及每个模块的通信质量(通信丢包计数), 只要控制好每个节点的最大负载,保证CAN总线段的节点的最大负载累加值 小于 CAN总线的额度负载,就能保证每个节点的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GD32F427VE主控与GD32F305RC从控,通过CAN通信实现冗余,提高系统可靠性。

GD32F427VE  带以太网 网口 及 2个 CAN接口,价格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CAN总线适用于多主控设备,尤其适合复杂网络环境。

主要用于 有 冗余要求的控制系统,如 核电厂 的 控制系统

网友H:
CAN总线适用于多主控设备,尤其适合复杂网络环境。

网友F:
双绞线就像电话线,能通过扭在一起的方式减少电磁干扰,让信号传输更稳定,就像打电话时干扰少,通话更清楚一样。

网友I:
CAN总线节点数受设计和应用影响,通常在几十到几百个。

网友J:
现场总线像是快速数据通道,让工厂设备和控制中心迅速沟通。

网友G(2025-08-30):
GD32F427VE主控与GD32F305RC从控,通过CAN通信实现冗余,提高系统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使用数字隔离器,光耦容易衰减时间长了已出故障 。

有 数据 中继器的,分纯电及 光纤的中继器

纯电中继器

光纤中继器(20KM扩展)

网友K:
建议使用数字隔离器,光耦容易衰减时间长了已出故障 。

网友L:
为什么不升级为CANF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实际中,CAN总线节点数取决于硬件配置和环境干扰。

是的,如果 节点的负载小,干扰小,节点的数量 就可以多些

网友M:
实际中,CAN总线节点数取决于硬件配置和环境干扰。

楼主(2025-07-17):
引用 网友N:
GD32F427VE为主控,GD32F305RC为从控,利用CAN总线实现工业冗余,确保数据稳定传输。
...

GD的 芯片 还是比较 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CAN总线以其高可靠性闻名,适用于需要稳定通信的场合。

冗余的CAN通信 是eVTOL飞行器控制系统中的必须具备的配置,核电厂及 大型火电厂 也必须要求冗余通信的

网友P(2025-11-12):
不装屏蔽线,通信老出问题,因为它能挡掉干扰,让信号更稳。

网友E:
这芯片结合CAN和以太网,支持Web调试,方便直观。

网友N:
Can总线最多能接110个设备,具体数量看设置和传输速度。

网友H:
CAN总线适合用于多主控设备,能有效管理复杂系统通信。

网友P:
这个帖子内容丰富,确实很有价值,适合分享给大家学习。

网友Q:
工业现场总线是工业自动化的神经系统,速度一般在1MBPS左右,传送小数据包

网友R:
CANWeb现场总线结合芯片CAN总线、以太网的优点,Web可视化调试

网友S:
节点数由应用需求决定,一般几十到几百不等。

网友G:
屏蔽线相当于给通信披上一层“防干扰衣”,防止信号受干扰而乱码。

网友T:
帖子内容出色,确实值得分享给更多人。

网友U:
一般来说,CAN总线可以连接多达110个节点。但这取决于网络配置和传输速率。

网友V:
CAN总线是一种用于汽车等嵌入式系统的高效通信协议,它通过差分传输来增强抗干扰能力,确保数据通信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W:
CAN总线稳如老狗,通信质量顶呱呱,高要求场合选它准没错!

CANWeb通信是个通信确定性现场总线,可控制每个节点的通信负载,监视每个节点的通信质量

网友W:
CAN总线稳如老狗,通信质量顶呱呱,高要求场合选它准没错!

网友X:
现场总线就像一条电线,连接设备和控制室,让它们能相互通信,传输数据。

网友Y:
通常工业现场总线包含CAN总线,但它还包括其他标准,如Profibus和Modbus等。

网友Z:
CAN总线如同汽车的神经系统,确保各系统数据流畅沟通。

网友M(2025-10-13):
CAN总线适合用于电机控制,因为它稳定、抗干扰,能保证电机控制信号的可靠性。

网友AA:
不装屏蔽线,信号易受干扰,通信成功率下降。

网友AB:
就像交通规则让车辆有序行驶,CAN总线让单片机间数据交流有序高效。

网友AC:
总线如同高速公路,让单片机与各种设备数据传递迅速。

网友AD:
CAN总线稳定可靠,适合对通信要求极高的场合。

网友AE:
CAN总线就像汽车工业的大脑,保证了汽车和工业数据顺畅交流。

网友AF:
CAN总线节点数视设计与应用而定,通常在几十到几百个。

网友AG:
设计时得考虑到人怎么用,用多久,用什么材料耐用又方便。

网友AH:
CAN总线就像一个可靠的大哥哥,关键时刻保证通信不中断,适合那些通信不能出差错的场合。

网友AI:
外观设计可优化,考虑人体工程学和材料耐用性。

网友AJ:
工业现场总线通常指CAN总线,但并不限于此,还有如Profibus、DeviceNet等。

网友AK:
双绞线通过缠绕减少干扰,使信号传输更纯净。

网友AL:
楼主这PCB和外壳可以在重新优化一下

网友AM:
外观结构设计还可以再改良一下

网友O(2025-07-04):
CAN总线以其高可靠性闻名,适用于需要稳定通信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N:
GD32F427VE为主控,GD32F305RC为从控,利用CAN总线实现工业冗余,确保数据稳定传输。
...

谢谢,冗余CANWeb 主要 用于 高可靠性要求的场合,如 大型电厂、核电站等

网友N:
GD32F427VE为主控,GD32F305RC为从控,利用CAN总线实现工业冗余,确保数据稳定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Z:
CAN是控制器局域网通信协议,而canweb是一个基于CAN的网络解决方案,两者都是用于通信的,但canweb更侧重于 ...

CAN总线价格便宜,抗干扰、实时性好,但开发编程复杂,需对CAN包拆包、并包,对Id的过滤进行设置,并需对通信总线的负载、丢包(通信质量)进行监视管理,以及考虑怎样快速与用户的控制器(DCS、PLC、计算机等)交换数据及方便监控调试总线节点的参数,CANWeb 主要 是 简化 CAN的 编程难度,是 CAN的一个高层协议

网友AB(2025-05-23):
CAN总线确实因高可靠性而著称。

网友Z:
CAN是控制器局域网通信协议,而canweb是一个基于CAN的网络解决方案,两者都是用于通信的,但canweb更侧重于网络功能。

网友D:
CAN总线就像一个交通规则,让多个单片机有序交流,传输数据快又稳。

网友AA:
双绞线就像一对紧密缠绕的线,能挡住外界噪音,让信号传输更清晰。

网友P:
工业现场总线不只指CAN总线,还有如Modbus、Profibus等。CAN总线只是其中一种常用的。

网友X:
就像高速路连起城市,总线让机器和数据飞快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V:
CAN总线适用于多主控系统,能高效传输数据。

多主控系统 主要用于 控制器 需要冗余的 场合,如 大电厂的控制系统,飞行器的 控制

网友V(2025-04-12):
CAN总线适用于多主控系统,能高效传输数据。

网友AF:
一个CAN总线理论上可带多达110个节点,实际应用中根据硬件和环境可能需要减少。

网友S:
CAN总线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场景,多主控的产品就很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屏蔽线就像穿防干扰服,保护通信不乱码。

CANWeb节点的通信连接推荐用RVSP2*1mm^2的2芯对绞屏蔽通信线,如现场需阻燃线缆,选用阻燃线缆,ZR-RVSP2*1,条件允许可采用镀锡对绞屏蔽通信线,现场总线线缆需配金属桥架或穿线管,桥架或穿线管要可靠接地;
CANWeb通信线段的CNH、CNL线2端各牢固并接120欧的终端电阻1个;
通信线远离强电电缆或其它强电场环境,通信线屏蔽层要求单点接地,即屏蔽层只能在一端接地;

网友G:
屏蔽线就像穿防干扰服,保护通信不乱码。

网友U:
双绞线能减少干扰,提高信号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现场总线就像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连接着制造现场的设备和控制室,让它们能快速交流数据。
...

国家级的高速公路用冗余光纤、省级的用冗余以太网,县级的用冗余的CANWeb总线,物尽其用,美美与共

网友B:
简单说,现场总线就像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连接着制造现场的设备和控制室,让它们能快速交流数据。

网友AC:
CAN总线节点数看设计,一般几十到几百个。

楼主:
您好,任何一个总线都不能保证100% 的稳定及通信没有丢包失败,在保证接线可靠、标准的前提下,也必须对通信总线的通信状态实时自检(各节点发包数、丢包数、发包间隔时间、实时负载、最大负载、最小负载、温度、断线),如自检不稳定(通信负载高、节点通信丢包),可通过降低总线的通信额度速度、减少总线的总节点数、降低节点的负载等措施,这就需您的 这个 现场总线有 强大的 管理功能!!!CANWeb总线通过网关的以太网Web页面,可可视化完成这些节点管理功能

网友AN:
这个can稳定吗?

网友W:
CAN总线以其高可靠性和抗干扰性,保证了数据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Y:
CAN总线就像汽车和其他设备的“通信桥梁”,能让设备之间稳稳地传输数据。

网友T:
现场总线,就是连接工厂现场设备与控制室的线路,它们负责传递信息,比如温度、压力等数据的数字信号,这样控制室就能知道现场情况,实现自动化控制。

网友C(2025-03-12):
通过CANweb网关的以太网网页界面,能直观地管理各个节点,看得明白、操作也简单。

网友AI:
一条CAN总线可以承载的节点数量,取决于其设计规格和实际应用场景,一般在数十到数百个节点之间。

网友AL:
感谢楼主分享,太给力了。

网友F:
CAN总线用于汽车和其他工业领域的数据通信,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高的特点,确保设备间稳定传输数据。

网友AJ:
信息实用且有价值,绝对值得分享

网友AO:
如果不使用屏蔽双绞线,通信失败的概率可能会较高,因为屏蔽双绞线能够减少电磁干扰,提高通信质量

网友E:
因为现场总线技术包括多种类型,如CAN、PROFIBUS、Modbus等,具体要看场景和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感谢分享,楼主设计的这个产品已经批量应用了吗?

已经批量应用了
CANWeb现场总线自2015年推出以来,作为用户控制器的远程现场总线IO模块,大概已有近2500个节点的使用案例,用户有:
    谏壁电厂、南宁电厂、方家庄电厂等的远程温度数据采集系统(DAS)应用;
    南京科远驱动技术有限公司也在大量采购8DI8DO模块;
    在新疆、内蒙古煤化工行业也大量使用;
有FP及 合同 可证明的

网友AP:
感谢分享,楼主设计的这个产品已经批量应用了吗?

网友J:
工业现场总线不完全是指CAN总线,尽管CAN是现场总线的一种类型,现场总线还包括其他多种通讯协议和系统。

网友AE:
这篇帖子非常优秀,值得更多人了解和学习,真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N:
当我们谈论工业现场总线时,我们是在谈论can总线吗?,

目前,国际上各种各样的现场总线有几百种之多,统一的国际标准尚未建立;较著名的有基金会现场总线(FF)、HART现场总线、CAN高层协议的CANWeb和CANOpen、DeviceNet、LONWORKS现场总线、PROFIBUS DP现场总线、PHEONIX公司的INTERBUS、AS-INTERFACE总线等。
有的是基于CAN的,有的不是;

网友N(2025-02-08):
当我们谈论工业现场总线时,我们是在谈论can总线吗?,

网友AQ: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M:
基于GD32F427VE与GD32F305RC的CAN通信开发板,实现工业冗余现场总线解决方案,采用多节点通讯增强稳定性,源程序设计保障高效运行。

网友V:
用于稳定数据通信的Can总线

网友C:
现场总线是指安装在制造或过程区域的现场设备和控制室的自动化设备之间的数字、串行和多点通信数据总线

网友T:
当我们提到工业现场总线时,是在说can总线吗?

网友U:
一条can总线可以承载多少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可如果不使用屏蔽双绞线,通信失败的概率高吗?

距离近,双绞线也可以的

网友AH(2024-12-22):
可如果不使用屏蔽双绞线,通信失败的概率高吗?

网友Z:
很好的帖子,值得推广和传播!!!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第一次听说CAN WEB,空了学习一下。

可以 借套 硬件 给您 测试下,硬件见 文中的 开发板 使用说明

网友L:
还是第一次听说CAN WEB,空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R:
通过CANWeb网关的以太网Web页面,可视化完成节点管理功能

监控模块数据的变化,控制模块的输出 并可监视通信的 丢包的,也可监视CAN通信的 负载

楼主(2024-10-09):
引用 网友AS:
一条can总线可以带多少个节点啊

can总线最多可支持挂载112个CAN节点,CANWeb支持99个CANWeb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R:
通过CANWeb网关的以太网Web页面,可视化完成节点管理功能

通过Web页面测控开发板的DO、AO时必须断开CANWeb网络与用户控制器的通信!
开发板含6DI(Dip开关)+6DO(Led)+AI(旋钮)+AO(Led电压输出)

网友AR(2024-08-30):
通过CANWeb网关的以太网Web页面,可视化完成节点管理功能

楼主(2024-07-12):
引用 网友AT:
CAN总线进行数据通信稳定

通过 Web可 监视通信的 丢包的,也可监视CAN通信的 负载

楼主(2024-05-22):
引用 网友AU: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谢谢 夸奖

网友AU: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AT(2024-01-27):
CAN总线进行数据通信稳定

楼主(2023-12-27):
现在 支持 冗余 CANFD的芯片,价格便宜的不多,只能用于高端的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如果升级成CANFD就更好了

学院已经安排一个博士带队开发了,弄好第一个通知您

网友AV(2023-11-14):
如果升级成CANFD就更好了

网友AV:
升级成CANFD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W:
canweb和我们常说的can有什么区别吗

CAN总线不是现场总线,CAN总线编程复杂,需对CAN包拆包、并包,对Id的过滤进行设置,并需对通信总线的负载、丢包(通信质量)进行监视管理,以及考虑怎样与用户的控制器交换数据;能封装这些功能的的CAN总线的高层协议是现场总线,如CANWeb、CANOpen、DeviceNet、J1939、ISO11783、CANKingdom、SDS、iCAN等协议。

网友AX:
现场总线就是以数字通信替代了传统4-20mA模拟信号及普通开关量信号的传输,是连接智能现场设备和自动化系统的全数字、双向、多站的通信系统

网友AY:
现场总线是指安装在制造或过程区域的现场装置与控制室内的自动装置之间的数字式、串行、多点通信的数据总线

网友AZ:
can如果不使用屏蔽双绞线 通讯失败的概率大不大

网友AS:
一条can总线可以带多少个节点啊

网友BA:
我们一提到工业现场总线 说的就是can总线吗

网友AW:
canweb和我们常说的can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欢迎大家下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