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哪些情况可能导致USB数据传输错误?

楼主(2023-10-24):
有哪些情况可能导致USB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
你指的是那部分数据传输错误?是枚举,还是?

网友B:
这种错误可太多了

网友C:
一般数据线质量不好,都容易除夕拿传输错误

网友D:
USB的传输错误应该不多吧,这种数据不容易被影响

网友E:
其实可能外面有强磁环境,很容易出现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F:
有些时候是程序出了BUG,会这样,会出现传输错误

网友G:
USB的传输错误很少听说,一般都是干扰

网友H:
数据错误重新传输呗,不过我开发了这么久的USB通讯业务,很少有传输错误的

网友I:
USB接口不稳?可能会有错误吧

网友J:
我理解是USB收到干扰或者影响了,会让数据出错,不然不容易出错的

网友K(2024-08-11):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L: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M: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N: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O: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P: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Q: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R: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S: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