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还有哪些原因会引起串口通信不正常?

楼主(2023-10-24):
还有哪些原因会引起串口通信不正常?

网友A:
串口连接线可能存在损坏、短路、松动等情况,导致通信不正常。

网友B:
串口配置问题

网友C:
如果设备的电源供应不稳定或存在噪声干扰,可能会影响串口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D:
信号干扰、程序问题、波特率设置不当等

网友E:
如果波特率设置得过高或过低,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F:
数据位和停止位的设置也可能影响串口通信的质量。

网友G:
如果程序逻辑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通信不正常

网友H:
外部干扰

网友I:
串口通信可能会受到干扰,导致数据传输不正常

网友J:
使用的数据线过长,或者数据线接触不良,都可能导致通信不正常

网友K:
单片机串口端口与其他端口冲突,也会造成通信问题。

网友L:
双方协议不匹配

网友M:
已经知道哪些原因了啊

网友N:
需要检查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时钟是否使能等

网友O:
当单片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不匹配时,可能导致通信异常。在通信前,需要确保单片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

网友P:
检查串口线是否损坏、连接是否牢固、接口是否正确

网友Q: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R: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波动过大,可能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S:
两个板子的地(GND)是必须接到一起的,即要共地。

网友T:
串口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U:
单片机损坏或老化,也会导致通信不正常

网友V:
硬件故障也可能导致单片机串口通信不正常,如串口通信接口损坏、串口通信线损坏等。

网友W:
串口波特率不匹配时,可能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X:
硬件问题

网友Y:
电源不匹配、电压不稳定等会导致通信不正常

网友Z:
发送的数据格式有误,导致下位机无法解析

网友N:
如果外部晶振有问题,可能会导致波特率不准确,从而影响通信效果。

网友AA:
在使用串口通信时,可能未正确初始化串口或配置不正确,导致通信不正常

网友AB:
可以检查单片机内部模块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C:
如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初始化不正确等都会引起通信不正常。

网友V:
如果使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软件就更不会有问题。

网友Y:
波特率设置是否不一致,或者数据位、停止位等是否设置不正确。

网友AD:
电脑USB转串口接到设备上,使用的是标准串口功能。

网友AE:
我已经知道原因了

网友AF:
若是波特率设置患上过高或者过低,大概会致使通讯失败。

网友AG:
单片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数据格式不匹配,可能会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AH:
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导致串口通信不正常。

网友AA:
串口线存在问题

网友AI: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编写有误,也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AJ:
电源电压不不乱或者颠簸过大,大概致使嵌入式没法正常事情

网友AK:
uart通讯大概会遭到滋扰,致使数据传输不正常

网友Q:
检查波特率是否匹配

网友AL:
在通信过程中,可以采取屏蔽或滤波措施减少干扰。

网友AM:
如果波特率设置过高或过低,可能会导致通信不正常

网友AN:
嵌入式毁坏或者老化,也会致使通讯不正常

网友AO:
两块板的接地(GND)必须连接在一起,即两块板必须共用一个地。

网友AP:
若是装备的电源供给不不乱或者存在噪声滋扰,大概会影响uart通讯的稳定性。

网友AQ:
数据位以及遏制位的设置也大概影响uart通讯的质量。

网友AR:
通信距离,通信速率,外界干扰等。

网友AS(2023-11-23):
编译器优化会导致hal库函数出现问题,串口初始化后直接卡死。

网友AT:
波特率设置得过高或过低就有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AU:
电源或外部干扰导致问题发生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AV:
换根线试试

网友AW:
查抄串口线是不是毁坏、毗连是不是安稳、接口是不是精确

网友AX:
必要查抄寄存器设置是不是精确,时钟是不是使能等

网友AY:
若是利用的是uart调试助手之类的软件就更不会有問題。

网友AZ(2024-01-23):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BA: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