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信号线接触不良具体表现是什么?

楼主(2023-10-24):
串口信号线接触不良具体表现是什么?

网友A:
通讯不稳定

网友A:
数据传输速度波动、设备无法正常启动、设备运行异常等

网友B:
数据传输通信有错误或延迟不稳定

网友C:
数据传输速度波动、设备无法正常启动等

网友D:
收不到数据,一般是这样

网友E:
可能是收发数据的时候,断断续续吧

网友F:
这个还没接触过,但是经验来说,应该是数据时对时不对吧

网友G:
接触不良就通讯有失败的情况呗

网友H:
一般都是通讯有时候正确,有时候错误

网友I:
你得具体现场具体分析,有些时候接触不良,好像也没啥事儿

网友J:
之前遇到过,大概就是通讯不稳定

网友K:
表现的很诡异的,这个有可能是通讯正常,但是你断电重启可能就不正常了

网友L:
接触不良啊,大部分都是通讯不了的

网友M:
这种情况直接就先换条通信线就好了

网友N(2024-08-06):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O: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P: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Q: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