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信号线接触不良对通信有哪些具体影响?

楼主(2023-10-24):
串口信号线接触不良对通信有哪些具体影响?

网友A:
通信不稳定,容易丢包或数据错误。

网友B:
这还用问?

网友C:
最大的影响就是通信失败

网友D:
这个影响一般都是断断续续,让信号时好时坏,不好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E:
接触不良啊,就通信不稳呗

网友F:
建议还是使用个接触良好的元件实现对接,比较OK

网友G:
一般接触不良会导致通讯速率提升不上去,比较有意思

网友H:
之前遇到过一次,就是接触不良,动一动设备就好用,不动就不好用

网友I:
其实遇到数据不畅通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应该想到的通讯线的问题

网友J:
直接通讯失败,是我觉得最具体的影响了

网友K:
串口的接触不良还是很少,这种基本都是焊接的,比较牢固

网友L:
串口通讯有丢包情况呗,这种会很容易发生的

网友M(2024-08-11):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N:
影响控制IC

网友O: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P: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Q: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R: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S: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