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请教下N32G430C8L7 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2023-10-24):
请教下N32G430C8L7 串口下载, 未知错误,获取分区信息失败
这个是什么原因?
换了2个板子都这样

楼主:
设备已连接!
读取芯片信息成功!
芯片型号:N32G430系列
BOOT命令集版本:V1.0
BOOT子版本:V1.0
Flash容量:19512KB
UCID:0x3605120B0C5030355734323030141F3D
UID:0x360512503035573432141F3D
Send:AA55410000000100FF0040
Recv:AA554100040000000000B000
未知错误!
获取分区信息失败!
Send:AA5540001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
Recv:AA5540001000A55A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B000
未知错误!
获取选项字节失败!
程序下载失败!

网友A:
我在国民技术官网下载的是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 V1.2.3版本,和你报同样的错误,在电脑文件夹上的地址输入这个ftp://download.nationstech.com/下载最新版本的工具,我下载了这个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 V1.3.2版本的烧录成功了

网友B:
是不是他这个软件有问题啊,下载软件,你试试其他串口工具呢?

楼主:
已解决 国民的下载软件版本问题,用最新的 就可以

网友C(2024-11-13):
引用 网友A:
我在国民技术官网下载的是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 V1.2.3版本,和你报同样的错误,在电脑文件夹上的地址 ...

怎么进不去,提示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网友D:
软件版本不兼容

网友E: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F:
芯片坏的?

网友G:
电源供应不稳定或电压不足,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或读取分区信息失败。

网友H:
更新下载工具至最新的

网友I:
尝试将芯片恢复到默认状态,如通过特定的复位操作或擦除芯片内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