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96硬件SPI的时钟不对

楼主(2023-10-24):
使用外部时钟32M,然后配置SPI,使用PCLK/2,结果频率很低,且不太规律;若是使用PCLK/128,则有250K,比较奇怪,其他配置也一概不对

xch
怎么测频率的? 是不是用示波器?

楼主:
后面发现就算使用RCH(4M),也最高只能达到250K,高于这个频率,就乱了;用来读SD卡的。

网友A:
以前也出现个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072,开始怕太快,在各种CS,Dc 后面加延时,最高也能250K左右,也搞了好久,最后不记得是调了哪里,印象中只是把CS,DC等后面的延时去掉,速度就随便调了。最高跑48M时,PCLK/2,24M(手册最高说是16M)都没问题,我是用在黑白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出现个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072,开始怕太快,在各种CS,Dc 后面加延时,最高也能250K左右,也搞了好 ...

对,手册最高说是16;
我是用在SD卡上的,移植Fatfs,使用出现问题,当前f_write的内容实际是上次f_write的内容,即想写入当前数据,还得再写入其他数据,然后想写入的数据才能写入;
但是使用内如RCH-4M,SPI采用2分频,则没有问题;
若使用外部时钟XTH-32M,SPI采用2分频,出现问题,奇怪的是,我采用16分频,直接写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