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Keil中如何正确设置单片机的时钟频率?

楼主(2023-10-24):
在Keil中如何正确设置单片机的时钟频率?

网友A:
Keil里设置不了,keil里的配置是为了软件模拟使用的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看看时钟的初始化部分,这是代码设置的

网友C:
一般都是代码来搞啊,不是keil来搞得

网友D:
你这个keil不能来影响MCU的时钟吧,我觉得

网友E:
你就在配置时钟的部分,直接配置一下就好了,其他不用管

网友F:
Keil能通过程序来搞,但是不能通过配置来搞

网友G:
你理解的设置时钟频率是怎么操作的?不得改变程序代码啊

网友H:
你就看demo,例程,直接在例程上修改就好了

网友I:
一般要配置时钟的话,建议用cubemx来配置,比较简单

网友J:
这个时钟非必要,不要修改,不然会让单片机可能运行不起来哦

网友K(2024-08-11):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L: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M: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N: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O: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P: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Q: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R: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

网友S: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