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CMSIS-DAP下载M467,无法自动运行。需要调整什么?

楼主(2023-10-24):
使用CMSIS-DAP下载M467,无法自动运行。需要调整什么?
必须断电重启才可以!

网友A:
可能是端口设置错误

网友B:
检查您的目标板是否正确连接到了计算机。

网友C:
如果目标板没有正确的电源供应,它将无法正常运行。确保您已经为目标板提供了正确的电源,并且电压稳定

网友D:
有时候,CMSIS-DAP驱动程序可能会出现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下载和运行代码。您可以尝试更新CMSIS-DAP驱动程序,或者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尝试使用CMSIS-DAP。

网友E:
我的问题是打了几次样板,  大部分ICP后不启动, 有的又可以,从年初到现在准备量产打样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