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30的ADC管脚会被哪些管脚影响?

楼主(2023-10-24):
使用STM32H730VBT6这款芯片时,发现ADC管脚会受到OctoSPI的影响。

ADC的管脚如下:

PA0~PA7、 PC0、PC1、PC4、PC5

OctoSPI的管脚如下:

PE2 、PB2、PD13、PC9、PC10、PB10

而且试过断开OctoSPI的管脚,如果不断发报文仍然会对ADC的小信号精度有一定影响,大概在0.3%左右。应该是内部设计上的干扰,和外围走线影响关联不大。而且还有一个现象,OctoSPI的频率越高,影响越大。

请问一下原厂,是否芯片内部有走线上的干扰?如果有,会有哪些管脚需要避开?

网友A:
内部走线干扰的话,那就无解了

网友B:
你试试2个功能分时复用呢?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C:
一般来说,MCU应该内部设计有缺陷的概率不是很大

网友D:
这芯片还没用过,但是我觉得这俩功能应该不会有啥冲突吧

网友E:
是不是你用DMA了啊?共用一块存储了?

网友F:
你换个引脚试试呢?看到底是MCU内部干扰,还是程序逻辑冲突?

网友G:
单独使用ADC,不用SPI的话,就没问题是么?

网友H:
这芯片不至于出现内部干扰的情况吧

网友I:
可以试试换一些IO,我很想知道,这些IO都是很临近的么?

网友J:
应该不会有内部干扰吧,要是内部干扰的话,他们的测试肯定会测出来的

网友K(2023-11-30):
可能会受到OctoSPI管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