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cubemx中怎样选择到同时能用多个接口的合适芯片

楼主(2023-10-24):
stm32cubemx中finder功能的确很方便,但我遇到一个问题

现在片子上pin复用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

我同时需要多个接口,如,1个can,2个spi,1个csi......

选择时,会出现数量上满足了,但不少pin是复用,不能共存。

请教如何在cubemx中能精确查询?

网友A:
在Cubemx的芯片数据库中搜索符合你需求的芯片。

网友B:
这个简单,你用cubemx把功能都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这不就是cubemx的存在意义么

网友D:
一般要是多个功能的话,建议选择一些大尺寸封装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E:
这个你可以先试试最低配置的MCU,试试功能是否都能满足

网友F:
直接用cubemx配置一个MCU就好了,要是这个芯片满足,就直接用,不满足可以选择它高一个版本的

网友G:
这还没考虑过,一般都是用数据手册的复用功能表,看这个表就知道MCU这些IO是否合理的

网友H:
建议直接选择高端点的MCU,比如封装的IO要多一些的,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I:
得看你的需求,一般把你需求跟代理商说一下就行,直接给你提供一下靠谱的MCU

网友J:
确实MCU的功能和复用有些时候会冲突

网友K:
感觉你这选型的时候还是要多调研,多看手册才行的,不然容易你说的这种问题哦

网友L(2024-08-06):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M: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N: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O: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P: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Q: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R: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