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的CAN通信之HC-SR04(超声波)

楼主(2023-10-24):
一、超声波测距基本原理
超声波测距的原理非常简单,超声波发生器在某一时刻发出一个超声波信号,当这个超声波信号遇到被测物体后会反射回来,被超声波接收器接收到。这样只要计算出从发出超声波信号到接收到返回信号所用的时间,就可以计算出超声波发生器与反射物体的距离。

距离的计算公::d=s/2=(c*t)/2

其中 d 为被测物与测距器的距离,s 为声波的来回路程,c 为声波,t 为声波来回所用的时间。

由于超声波也是一种声波,其声速 c 与温度有关,在不同温度下的超声波声速不同。在使用时,如果温度变化不大,则可认为声速是基本不变的。如果测距精度要求很高,则应通过温度补偿的方法加以校正。声速校正后,只要测得超声波往返的时间,即可求得距离。不同外温度下的超声波声速表如下

不同温度下超声波声速表

补充说明
最近在问答区发现有小伙伴疑惑为什么在计算距离时是根据Echo输出的高电平持续时间来计算距离。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仅供参考
1. 实际超声波测距的原理就是上面介绍的,记录的时间是从超声波发出到回波被接收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除以2,再乘超声波的传播速度得到距离。超声波测距模块实际也是这么做的。模块内部会记录超声波发出的时刻,在接收到回波后会立刻以高电平的形式从Echo引脚输出高电平,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出到被接收到的时间间隔。这么做是模块为了方便单片机处理,快速得到超声波从发出到被接收到的时间间隔。

2. 实际大家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初始化一个定时器,从给Trig引脚10us高电平结束时刻开启定时器,到Echo引脚接收到高电平的时刻停止计时,用这个时间来计算距离,实际和用高电平持续时间来计算距离得到的结果基本是相同的。

3. 给Trig引脚10us高电平并不是说只发送10us的超声波。10us的高电平是为了触发模块工作。10us高电平结束后,模块会发送一个8个40KHz的方波。

二、超声波传感器简介
总体上讲,超声波发生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电气方式产生超声波类是用机械方式产生超声波。电气方式包括压电型、磁致伸缩型和电动型等:机械方式有加尔统笛、液哨和气流旋笛等。他们所产生的超声波的频率、功率和声波特性各不相同,因而用途也各不相同。目前较为常用的是压电式超声波发生。

压电式超声波发生器实际上是利用压电晶体的谐振来工作的。它有两个压电晶片和一个共振板。当它的两极外加脉冲信号,其频率等于压电晶片的固有振荡频率时,压电晶片将会发生共振,并带动共振板振动,便产生超声波。反之,如果两极间未外加电压,当共振板接收到超声波时,将压迫压电晶片作振动,将机械能转换为电信号,这时它就成为超声波接收器了。这里介绍的是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HC-SR04。

HC-SR04

三、HC-SR04测距实现思路
这里就不再针对HC-SR04模块的原理和电路做详细介绍了,直接介绍利用该模块实现测距的思路。该模块有四个引脚。
• VCC —— 通常是5V供电
• GND —— 地
• Trig —— 给该引脚大于10us的高电平,超声波发射头会发送一个超声波信号
• Echo —— 该引脚在接收到返回的超声波信号后会变为高电平

Echo接收到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即为超声波一个来回所用的时间,利用该时间除以2再乘上光速,即可得到测量距离。

四、超声波测距程序实现
4.1 HC-SR04初始化程序

HC-SR04初始化程序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初始化HC-SR04的GPIO,Trig引脚设置为推挽式输出,Echo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另一部分是初始化TIM2。初始化TIM2之后,没有立即使能,而是等到Echo接收到高电平的时刻,开启TIM2。
  • /*
  • *==============================================================================
  • *函数名称:Drv_Hcsr04_Init
  • *函数功能:初始化HC-SR04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备  注:初始化HC-SR04引脚的同时,初始化了TIM2,用来记录高电平持续时间
  •           初始化完TIM2后,没有使能,当Echo收到高电平后使能
  • *==============================================================================
  • */
  • void Drv_Hcsr04_Init (void)   // Hc-sr04初始化
  • {
  •     // 结构体定义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生成用于定时器设置的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结构体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结构体
  •     RCC_APB2PeriphClockCmd(HCSR04_CLK, ENABLE);   // 使能GPIO时钟
  •     // GP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HCSR04_TRIG;   // 发送电平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式输出
  •     GPIO_Init(HCSR0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Re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TRI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CSR04_ECHO;   // 返回电平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浮空输入
  •     GPIO_Init(HCSR0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Re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ECHO);
  •     // 定时器初始化 使用基本定时器TIM2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使能对应RCC时钟
  •     // 配置定时器基础结构体
  •     TIM_DeInit(TIM2);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到1000为1ms )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M的计数频率 1US计数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不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清除更新中断,免得一打开中断立即产生中断
  •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打开定时器更新中断
  •     // NVIC配置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2_IRQn;   // 选择定时器2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_Cmd(TIM2,DISABLE);
  • }

4.2 TIM开关程序
  • /*
  • *==============================================================================
  • *函数名称:Drv_Hcsr04_OpenTimerForHc
  • *函数功能:打开定时器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备  注:无
  • *==============================================================================
  • */
  • void Drv_Hcsr04_OpenTimerForHc (void)   // 打开定时器
  • {
  •     TIM_SetCounter(TIM2,0);   // 清除计数
  •     gMsHcCount = 0;
  •     TIM_Cmd(TIM2, ENABLE);   // 使能TIMx外设
  • }
  • /*
  • *==============================================================================
  • *函数名称:Drv_Hcsr04_CloseTimerForHc
  • *函数功能:关闭定时器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备  注:无
  • *==============================================================================
  • */
  • void Drv_Hcsr04_CloseTimerForHc (void)   // 关闭定时器
  • {
  •     TIM_Cmd(TIM2, DISABLE);   // 使能TIMx外设
  •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如下
  • /*
  • *==============================================================================
  • *函数名称:TIM2_IRQHandler
  • *函数功能: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备  注:无
  • *==============================================================================
  • */
  • void TIM2_IRQHandler (void)   // TIM2中断
  •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检查TIM2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gMsHcCount++;
  •     }
  • }

4.3 获取定时时间
  • /*
  • *==============================================================================
  • *函数名称:Drv_Hcsr04_GetEchoTimer
  • *函数功能:获取定时器定时时间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备  注:无
  • *==============================================================================
  • */
  • u32 Drv_Hcsr04_GetEchoTimer (void)
  • {
  •     u32 t = 0;
  •     t = gMsHcCount * 1000;   // 得到MS
  •     t += TIM_GetCounter(TIM2);   // 得到US
  •     TIM2 -> CNT = 0;   // 将TIM2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
  •     delay_ms(50);
  •     return t;
  • }

4.4 计算测量距离
  • /*
  • *==============================================================================
  • *函数名称:Med_Hcsr04_GetLength
  • *函数功能:获取测量距离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备  注:一次获取超声波测距数据 两次测距之间需要相隔一段时间,隔断回响信号
  •                     为了消除余震的影响,取五次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加权滤波
  • *==============================================================================
  • */
  • float Med_Hcsr04_GetLength (void )
  • {
  •     u32 t = 0;
  •     int i = 0;
  •     float lengthTemp = 0;
  •     float sum = 0;
  •     while(i!=5)
  •     {
  •         TRIG_Send = 1;   // 发送口高电平输出
  •         delay_us(20);
  •         TRIG_Send = 0;
  •         while(ECHO_Reci == 0);   // 等待接收口高电平输出
  •         Drv_Hcsr04_OpenTimerForHc();   //打开定时器
  •         i = i + 1;
  •         while(ECHO_Reci == 1);
  •         Drv_Hcsr04_CloseTimerForHc();   // 关闭定时器
  •         t = Drv_Hcsr04_GetEchoTimer();   // 获取时间,分辨率为1us
  •         lengthTemp = ((float)t/58.0);   // cm
  •         sum = lengthTemp + sum ;
  •         }
  •     lengthTemp = sum/5.0;
  •     return lengthTemp;
  • }

4.5 宏定义
  • #define HCSR04_PORT   GPIOB   // 定义IO口
  • #define HCSR04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 开启GPIO时钟
  • #define HCSR04_TRIG   GPIO_Pin_8   // 定义Trig对应引脚
  • #define HCSR04_ECHO   GPIO_Pin_9   // 定义Echo对应引脚
  • #define TRIG_Send  PBout(8)   // 将TRIG_Send映射到PB8
  • #define ECHO_Reci  PBin(9)   // 将ECHO_Reci映射到PB9
  • void Drv_Hcsr04_Init(void);   // Hc-sr04初始化
  • void Drv_Hcsr04_OpenTimerForHc (void);   //打开定时器
  • void Drv_Hcsr04_CloseTimerForHc (void);   //关闭定时器
  • u32 Drv_Hcsr04_GetEchoTimer(void);   // 获取定时器时间

五、应用实例
利用串口打印距离信息,main函数如下
  • float gDistance = 0;   //定义获取返回距离变量
  • int main(void)
  • {
  •     Med_Mcu_Iint();   // 系统初始化
  •     while(1)
  •   {
  •         gDistance = Med_Hcsr04_GetLength();   //获取返回距离
  •       printf ("距离为:%.3f cm\n",gDistance);   //串口打印返回距离
  •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 0.5s
  •     }
  • }

六、拓展应用
超声波测距比较常用的,比如利用超声波测距模块实现智能车的自动避障,这个在后续实战项目系列中会有,在此就不再详细介绍了。主要思路就是根据HC-SR04测得的与障碍物的距离,来决定是否要停止或转弯,以及往哪边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