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开发经验分享】启用USB ADB以及无线ADB配置方法

楼主(2023-10-24):
首先在FreeRTOS的环境下,选择r128_c906_pro:
source envsetup.shlunch_rtos r128s2_pro_c906
USB ADB的配置比较常规,注意以下几个驱动的勾选
  • usb device驱动
  • adb gadget驱动
  • adbd应用
运行menuconfig,选择对应的驱动以及软件包:
mrtos_menuconfig
配置好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当选上以上配置时,usb的adb功能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无线adb还需要额外选上以下配置:
配置是开启无线adb的配置。
无线adb的端口,默认为5555
当上面配置全部选上后,编译烧录即可使用无线adb调试功能。
1、首先让笔记本与板子,都连上共一个wifi,使其处于局域网的状态。
2、板子串口控制台运行
ifconfig
查看ip地址。
3、笔记本首先使用
ping 板子ip地址
命令确认笔记本是否能连接上板子。
4、运行
adb connect 板子ip地址
进行连接。
5、出现如上图的connect to 板子ip地址的字符,表示已经连接成功。
6、接下来就可以运行adb的一些调试命令了。
7、如果更换了无线adb的端口,比如说从5555改成了5556,那么在笔记本中连接adb的命令需要改成:
adb connect 板子ip地址:5556
相对于原来的命令多了“:5556”,原来的命令是自动省略端口“: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