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LIN通讯介绍

楼主(2023-10-25):
1、LIN通讯介绍
LIN通讯是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网络,用于实现汽车中的分布式电子系统控制。
LIN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的目标是为现有汽车网络(例如CAN总线)提供辅助功能。因此,LIN总线是一种辅助的总线网络。在不需要CAN总线的带宽和多功能的场合,比如智能传感器和制动装置之间的通讯,使用LIN总线可大大节省成本。
LIN技术规范中,除定义了基本协议和物理层外,还定义了开发工具和应用软件接口。LIN通讯是基于SCI(UART)数据格式,采用单主控制器/多从设备的模式,仅使用一根12V信号总线,和一个无固定时间基准的节点同步时钟线。
这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模式和相应的开发环境已经由LIN协会制定成标准。LIN的标准化将为汽车制造商以及供应商在研发、应用、操作系统降低成本。

2.LIN通讯特性
 低成本:基于通用UART 接口几乎所有微控制器都具备LIN 必需的硬件;

 强应用:极少的信号线即可实现国际标准ISO9141 规定;

 高速率:传输速率最高可达20Kbit/s;

 高效率:单主控器/多从设备模式无需仲裁机制;

 低成本:从节点不需晶振或陶瓷震荡器就能实现自同步,节省了从设备的硬件成本;

 高安全:保证信号传输的延迟时间;

 方便性:不需要改变LIN 从节点的硬件和软件就可以在网络上增加节点;

网友A:
其实lin就是一个简化版本的can通讯

网友B:
基于普通 UART/SCI 接口的低成本硬件实现,无需单独的硬件模块支持;从机节点无需
高精度时钟就可以完成自同步;总线为一根单线电缆

网友C:
LIN信号传输具有确定性,传播时间可以提前计算出

网友D:
LIN 具有可预测的 EMC性能。为了限制EMI强度,LIN 协议规定最大位速率为 20kbps。

网友E:
LIN 提供信号处理、配置、识别和诊断四项功能

网友F:
因为它是低配的can通讯 所以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通讯方式

网友G(2024-03-22):
LIN适合用于低速通信,对成本敏感的应用。

网友H:
如果通信速率要求不高,可以用LIN通信。

网友I:
lin基于串口,成本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