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18P23xL的定时器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25):
1. T1 为 16 位计时器,在溢出中断重新赋值时应先 T1H,后 T1L,避免 T1L 在操作中
的进位被覆盖;清空时则应先 T1L 后 T1H,避免 T1L 进位意外进入 T1H 造成清空失败,Timer1
工作于同步计数器模式和同步定时唤醒模式时,不能唤醒 SLEEP 或绿色模式。
2. 在捕捉模式下,CCPx 引脚必须由相应的方向控制器设定为输入方式;当一个捕捉
事件发生后,硬件自动将 CCPx 的中断标志位 CCPxIF 置 1,表示产生了一次 CCPx 捕捉中断。
CCPxIF 位必须用软件重新清零。当 CCPRx 寄存器中的值还未被程序读取,而又发生了另一
个新的捕捉事件时,原先的值将被新的值覆盖掉;在捕捉模式下,Timer1 必须运行在定时
器模式或同步计数器模式。
3. 当选择产生特殊事件触发信号时,如果 ADC 被使能,则启动一次 ADC 转换(仅限于
CCP1)。在此模式下 CCPx 模块不会对 CCPx 引脚进行控制;在比较模式下,CCPx 引脚必须
由相应寄存器设定为输出模式,以便作为比较器的输出端使用;应该注意的是,如果对控
制寄存器 CCPxCON 进行重新赋值,将会迫使 CCPx 引脚输出一个默认的低电平,而这并非是
正常的比较输出结果。
4. CCP-PWM 模块用 T1 作为时基时,T1L 必须赋值为 0X00。
5. CCP-PWM 模块时钟源选择 T1 的 Fsys 时,配置字 OPTION 的时钟模式应选择 4T,不
要选择 2T。否则会出现占空比异常的情况。

网友A:
16位的定时器可以分成两个8位定时器使用吗

网友B:
在进行初始化的时候也要注意配置的先后顺序

网友C:
定时器里边有很多配置结合起来的作用变化很大

网友D:
特殊事件触发信号都有哪些呢

网友E:
为什么我们常用的手册上不会写常常遇到的注意事项啊

网友F:
这个芯片一共有多少个定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