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CAN通讯的振铃现象

楼主:
信号振铃现象在CAN通讯中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星型拓扑结构中当总线电平由显性状态切换到隐性状态时更容易产⽣。
更⾼的通讯速率意味着更窄的位宽时间,当前 CANFD的 2Mbps相⽐以前 HS-CAN的500kbps位宽时间由2000ns缩短为500ns。同样强度的振铃⼲扰,在更⾼的通讯速率下,由于得不到⾜够的时间衰减到隐性差分电压判定阈值以下,从⽽更容易导致通讯错误。如图显示是同⼀⽹络拓扑结构同⼀节点,分别发送500kbps和2Mbps的CAN信号时的波形对⽐。

为了减少振铃效应,⽬前的主流做法是缩⼩CAN⽹络规模,减少节点数,缩短⽀线⻓度,尽量使⽤线性拓扑结构(linear topology)等。这些措施确实能有效减⼩振铃强度,但是也带来了⼀些缺点:
  • 增加了CAN总线数量,例如将⼀条10个节点的总线拆分成两条5个节点的总线;
  • 增加了⽹关(gateway)的需求,以应对更多不同总线之间的信息交互;
  • 缩短⽀线⻓度,变更拓扑结构等措施,与整⻋模块布局相冲突。

网友A(2023-11-25):
can这么麻烦啊

网友B:
CAN通讯的振铃现象通常是由于网络中存在的某种干扰源引起的,导致CAN总线上的电压波动,进而引起电平的变化,从而产生振铃信号。

网友B:
为了解决CAN通讯的振铃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增加去耦电容
2.调整终端电阻
3.优化线路布局
4.加装磁珠或隔离变压器
5.使用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