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相同的I2C外设芯片如何一次驱动多个

楼主(2023-10-24):
他们的地址都一样啊,如何驱动多个呢?是用IO模拟在不同的引脚挂载吗?

网友A:
有的外设芯片有额外的地址引脚,可以调整拉高或者拉低他们实现不同的地址,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只能挂在不同的引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