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布线技巧升级:高速信号篇

楼主(2023-10-25):
接口信号能工作在8Gbps及以上速率,由于速率很高,高速信号布线时尽量少打孔换层,换层优先选择两边是GND的层面处理。尽量收发信号布线在不同层,如果空间有限,需收发信号走线同层时,应加大收发信号之间的布线距离。

针对以上高速信号还有如下方面的要求:

楼主:
BGA焊盘区域挖参考层  如果接口的工作速率≥8Gbps,建议在BGA区域,挖掉这些信号正下方的L2层参考层,以减小焊盘的电容效应,挖空尺寸R=10mil。  如果接口的工作速率<8Gbps,例如DP接口只工作在5.4Gbps,那么不用挖BGA区域的参考层

楼主:
避免玻纤编织效应  PCB基板是由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填充压合而成。玻璃纤维的介电常数大约是6,树脂的介电常数一般不到3。在路径长度和信号速度方面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树脂中的玻璃纤维增强编织方式引起的。  较为普通的玻璃纤维编织中的玻璃纤维束是紧密绞合在一起的,因此束与束之间留出的大量空隙需要用树脂填充,PCB中的平均导线宽度要小于玻璃纤维的间隔,因此一个差分对中的一条线可能有更多的部分在玻璃纤维上、更少的部分在树脂上,另一条线则相反(树脂上的部分比玻璃纤维上的多)。这样会导致D+和D-走线的特性阻抗不同,两条走线的时延也会不同,导致差分对内的时延差进而影响眼图的质量。

楼主:
差分过孔建议  1、高速信号尽量少打孔换层,换层时需在信号孔旁边添加GND过孔。地过孔数量对差分信号的信号完整性影响是不同的。无地过孔、单地过孔以及双地过孔可依次提高差分信号的信号完整性。  2、选择合理的过孔尺寸。对于多层一般密度的PCB设计来说,选用0.25mm/0.51mm/0.91mm(钻孔/焊盘/POWER隔离区)的过孔较好;对于一些高密度的PCB也可以使用0.20mm/0.46mm/0.86mm 的过孔,也可以尝试盲埋孔设计。  3、过孔中心距的变化,对差分信号的信号完整性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差分信号,过孔中心距过大或过小,均会对信号完整性产生不利影响。  4、如果接口的工作速率≥8Gbps,那么这些接口差分对的过孔尺寸建议根据实际叠层进行仿真优化。

楼主:
耦合电容优化建议  1、耦合电容的放置,按照设计指南要求放置。如果没有设计指南时,若信号是IC到IC,耦合电容靠近接收端放置;若信号是IC到连接器,耦合电容请靠近连接器放置。  2、尽可能选择小的封装尺寸,减小阻抗不连续。  3、如果接口的信号工作速率≥8Gbps,那么这些接口的差分隔直电容建议按如下方式进行优化:  1)根据接口选择挖空一层或者两层地平面,如果挖空电容焊盘正下方L2地参考层,需要隔层参考,即L3层要为地参考层;  2)如果挖空L2和L3地参考层,那么L4层要为地参考层。挖空尺寸需根据实际叠层通过仿真确定;以下给出基于EVB一阶HDI叠层的参考尺寸。

楼主:
ESD优化建议  1、ESD保护器件的寄生电容必须足够低,以允许高速信号传输而不会降级。  2、ESD需放置在被保护的IC之前,但尽量与连接器/触点PCB侧尽量靠近;放置在与信号线串联任何电阻之前;放置在包含保险丝在内的过滤或调节器件之前。  3、如果接口的信号工作速率≥8Gbps,那么这些接口的差分对ESD器件建议按以下方式优化。挖空ESD焊盘正下方L2和L3地参考层,L4层作为隔层参考层,需要为地平面。挖空尺寸需结合 ESD型号并根据实际叠层通过仿真确定。

楼主:
连接器优化建议  1、在连接器内走线要中心出线。如果高速信号在连接器有一端信号没有与GND相邻PIN时,设计时应在其旁边加GND孔。  2、如果接口的信号工作速率≥8Gbps,那么这些接口的连接器要能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如HDMI2.1/DP1.4/PCI-E3.0协议标准)。推荐使用这些厂商的连接器:Molex、Amphenol、HRS等等。  3、根据接口选择挖空一层或者两层地平面,如果挖空连接器焊盘正下方的L2地参考层,需隔层参考,即L3层要作为地参考层;如果挖空L2和L3的地参考层,那么L4层需要为地平面,作为隔层参考层。挖空尺寸需结合连接器型号并根据实际叠层通过仿真确定。  4、建议在连接器的每个地焊盘各打2个地通孔,且地孔要尽可能靠近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