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阻焊漏开窗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3-10-25):
PCB的阻焊层(solder mask),是指印刷电路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阻焊开窗的位置是不上油墨的,露出来的铜做表面处理后焊接元器件的位置,不开窗的位置都是印上油墨的防止线路氧化、漏电。

楼主:
PCB阻焊层开窗的三个原因   1.孔焊盘开窗:插件孔焊盘都需要开窗,开窗了才能焊接元器件,不开窗焊接的位置会被油墨盖住,导致器件引脚无法焊接。  2.PAD焊盘开窗:开窗的位置就是贴片的位置,需要贴片焊接元器件,如果要焊接的位置不开窗,会被油墨盖住,等于没有焊盘。  3.大铜面开窗:有时候需要在不增加PCB走线宽度的情况下提高该走线通过大电流的能力,通常是在PCB走线上镀锡,所以需要镀锡的位置需要开窗处理。

楼主:
输出Gerber漏开窗 在设计工程师layout过程中,误操作或对Gerber文件输出设置有误。阻焊层输出时没有勾选开窗焊盘,导致输出Gerber阻焊层漏开窗。

楼主:
封装设计阻焊层无开窗   在做pcb封装时,设置错误的原因导致绘制的封装没有开窗。解决办法是做好焊盘,只需要在焊盘栈特性对话框下的形状、尺寸、层里点击添加solder mask top(或者bottom),然后修改好solder mask的形状,即实现了pad的开窗。

楼主:
软件版本兼容性导致漏开窗    因EDA软件的版本众多,由于设计工程师layout时使用了高版本的AD软件,焊盘是使用Track画出来的,在传统的低版本中是走线的意思,一般Track是不会有阻焊开窗的。但是在高版本AD中新增了一个功能,就是给予了Track特殊属性,因此高版本输出Gerber有开窗,低版本无开窗,导致输出的Gerber文件漏开窗。

楼主:
孔属性错误导致漏开窗    在AD软件里面添加焊盘时有PAD和VIA添加方式,PAD为焊盘,VIA为过孔。如果需要开窗焊接的使用VIA添加,在制版过程中过孔盖油需取消开窗。此时,所有VIA属性的开窗全部取消掉了,要开窗焊接的VIA属性的就会漏开窗。

楼主:
修改文件导致漏开窗    在更新迭代升级过程中经过多次改版,或者某些抄板文件在通过图片绘制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误操作导致误删设计文件开窗,因此设计文件漏开窗无法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