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0移植Fatfs,发现最后一次写入失败

楼主(2023-10-25):
准确说是当前f_write的内容实际是上次f_write的内容,即想写入当前数据,还得再写入其他数据,然后想写入的数据才能写入;
但是使用内如RCH-4M,SPI采用2分频,则没有问题;
若使用外部时钟XTH-32M,SPI采用2分频,出现问题,奇怪的是,我采用16分频,直接写入失败。

网友A(2023-12-19):
可能是因为时钟分配的不对吧

网友B:
应该是SPI的不支持16M的速率?

网友C:
可以看看官方的例程啊,官方的例程试试

网友D:
你试试分频八次呢?

网友E:
看你描述,可能就是时钟分配不对劲

网友F:
直接分频8,把SPI的频率配置成2试试

网友G:
你这个外部时钟使能成功了不?

网友H:
话说,这芯片的SPI最大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I:
采用16是失败,emmm,按理来说不应该啊

网友J:
你看看这芯片的时钟树吧,感觉还是时钟没配置对,导致的

网友K:
可能是存储器空间不足

网友L:
检查HC32L190的硬件连接是否正常,特别是与存储器相关的接口。
检查存储器设备是否正常工作,例如SD卡、USB驱动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