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SMT虚焊的原因

楼主(2023-10-25):
PCB焊盘设计缺陷

某些PCB在设计过程中,因空间比较小,过孔只能打在焊盘上,但焊膏具有流动性,可能会渗入孔内,导致回流焊接出现焊膏缺失情况,所以当引脚吃锡不足时会导致虚焊。

楼主:
焊盘表面氧化  被氧化的焊盘上重新涂锡后,进行回流焊接时,会导致虚焊,所以当焊盘出现氧化时,需先烘干处理,如果氧化严重则需放弃使用。

楼主:
回流焊温偏低或高温区时间不够  在贴片完成后,经过回流焊预热区、恒温区时温度不够,导致进入高温回流区后,有些还未发生热熔爬锡,导致元件引脚吃锡不够,从而出现虚焊。

楼主:
锡膏印刷量偏少  在刷锡膏时,可能因钢网开孔较小、印刷刮刀压力过大,导致锡膏印刷偏少,回流焊接锡膏快速挥发,从而引起虚焊。

楼主:
5  高引脚的器件  高引脚的器件在SMT时,可能因某种原因,元件出现变形、PCB板弯曲,或贴片机负压不足,导致焊锡热熔不一,从而引起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