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电子管是什么?

楼主:
电子管是一种电子器件,它利用电场对真空中的电子流的作用以获得信号放大或振荡的功能。电子管在20世纪初期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如收音机、电视机、扩音机等,是当时电子技术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电子管的构造
电子管通常由灯丝、阴极、控制栅极、阳极和外壳等部分组成。灯丝是电子管的加热器,它通常由一个螺旋状的钨丝组成,通电后会产生热量,使阴极受热并释放出自由电子。阴极是电子管的发射极,它通常由涂有碱金属的材料制成,以增加其发射能力。控制栅极是用来控制电子流量的电极,通过调整其电压可以控制电子管的放大倍数和输出信号的强度。阳极是电子管的集电极,它通常由一个金属圆筒组成,收集从阴极发射出的电子并形成电流。外壳是电子管的保护壳,它通常由玻璃或金属制成,以保持电子管的密封性和稳定性。
二、电子管的工作原理
电子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PN结的原理。在PN结上施加电压时,会形成电场,电场会对PN结中的载流子产生作用力,使其加速并获得能量。当载流子通过PN结时,它们会与结区的原子发生碰撞,使原子获得足够的能量而跃迁到高能级状态。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和光能,从而使PN结发亮并输出电流。在电子管中,灯丝加热后会使阴极受热并释放出自由电子,控制栅极通过调整电压可以控制电子流的流量和速度,从而实现对信号的放大或振荡。
三、电子管的种类和用途
电子管的种类很多,根据其结构和用途可分为直热式和旁热式、功率放大管、振荡管、开关管等。直热式和旁热式是指灯丝与阴极是否直接接触,直热式电子管的灯丝与阴极直接接触,而旁热式电子管的灯丝与阴极之间有一个加热电阻。功率放大管是一种用于功率放大的电子管,它通常具有较大的放大倍数和输出信号的功率。振荡管是一种用于产生高频振荡信号的电子管,它通常具有较高的频率和稳定性。开关管是一种用于开关作用的电子管,它通常具有较高的开关速度和可靠性。
四、电子管的优缺点
电子管的优点包括:高放大倍数、高灵敏度、高稳定性等。但是,电子管也存在一些缺点,如体积大、重量重、耗电量大、寿命短等。此外,电子管的价格也比较昂贵,不利于大规模生产和应用。
五、电子管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电子管在20世纪初期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如收音机、电视机、扩音机等。但是随着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等新型电子器件的出现和普及,电子管的应用逐渐减少。在一些高保真的音响器材中,仍然使用电子管作为音频功率放大器件。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管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少,但是它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电子器件之一。

网友A(点评):
现在多见胆机功放,一般人玩不起呀。

网友B(2023-10-25):
晶体管的发明是受电子管启发的

网友C:
听说过晶体管,第一次听到电子管,但感觉电子管和晶体管好像

网友D:
电子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E:
老古董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晶体管,第一次听到电子管,但感觉电子管和晶体管好像

下面的图片分别是电子管,采用电子管的功放电路图,以及一种电子管功放的照片(接线都类似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图片分别是电子管,采用电子管的功放电路图,以及一种电子管功放的照片(接线都类似飞线)

学到了,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