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库是否支持所有MCU型号的开发?如何更新HAL库版本以获得更多型号的支持?

楼主(2023-10-25):
STM32库是否支持所有MCU型号的开发?如何更新HAL库版本以获得更多型号的支持?

网友A:
STM32库并不支持所有MCU型号的开发,主要支持的是STM32系列的芯片。

网友B:
1.访问STM32的官方网站或相关社区,找到最新的HAL库版本。
2.下载并安装最新的HAL库。
3.根据官方文档或相关教程,将新版本的HAL库集成到开发环境中。
4.根据需要更新相关的配置和代码,以确保新版本的HAL库能够正确地支持更多型号的MCU。

网友C:
STM32库?你说的是HAL还是标准库?

网友D:
一般来说可以用cubemx来配置,基本是支持很多STM32的芯片了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啊,兼容性没有这么强吧

网友F:
不能完全支持啊,这咋能完全支持呢

网友G:
更新HAL的话,你也是对应MCU,对应开发才行

网友H:
没太理解你的意思,是你想用cubemx来配置所有的STM32单片机?

网友I:
好像库支持不了,都是满满在添加的,慢慢完善的

网友J:
更新HAL支持更多MCU?HAL不都是一类MCU一个HAL么

网友K:
不太理解你想要干啥,一般都是用cubemx来配置就好了

网友L:
不能完全支持所有MCU开发的,这是必然的

网友M(2024-08-06):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N: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O: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P: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Q: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R: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S: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