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FatFs中如何手动配置中文支持?

楼主(2023-10-25):
在FatFs中如何手动配置中文支持?

网友A:
1.打开FatFs的配置文件ffconf.h。
2.找到并修改以下两个宏定义:
_CODE_PAGE:将其设置为936,表示使用简体中文编码(GBK)。
_LFN_UNICODE:将其设置为0,表示关闭Unicode转义字符的支持,启用中文支持。
3.保存并关闭文件。
4.重新编译和链接FatFs库。

网友B:
好像输入utf-8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需要在ffconf.h配置,需要打开FatFs的配置文件

网友D:
如果想要支持Unicode,在配置文件中找到#define FF_USE_LFN这一行,并确保其值为1,以启用长文件名(LFN)支持。

网友E:
在配置文件中找到#define FF_CODE_PAGE这一行,并根据需要设置字符集。

网友F:
在配置文件中找到#define FF_USE_STRFUNC这一行,并确保其值为1,以启用字节转换函数。

网友G:
对于中文支持,可以选择UTF-8或者GB2312等字符集。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H:
例如,对于UTF-8字符集,可以将#define FF_CODE_PAGE 1设置为#define FF_CODE_PAGE 65001。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I:
在配置文件中找到#define FF_USE_STRFUNC下面的#define FF_USE_STRFUNC 2这一行,并确保其值为2,以使用Unicode编码的字节转换函数。

网友J:
你这个需要修改配置文件的,我觉得可以用UTF-8编码,好像就不用这么繁琐了

网友K:
如果想开启中文,需要将Unicode关闭,关闭转义字符的支持

网友L(2024-08-06):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M: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N: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O: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P: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Q: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R: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S: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