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栅极驱动电压余量多少合适?

楼主(2023-10-25):
反激电源,牛角电容升压时MOS的Vgs已经达到18V,升压结束稳定在11.5V。MOS管Vgs耐压一般±20V,问芯片厂商说是正常的,没问题,这10%的余量够不够?

网友A(2023-12-20):
可以加下我,18923830106 V同号

网友B:
变压器的误差,母线电压的误差/浪涌,都考虑计算上,不超20V的话,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