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80系列的MCU如何实现时钟记录功能?

楼主(2023-10-25):
请问M480系列的MCU如何实现时钟记录功能?

网友A:
为了实现时钟记录功能,MCU需要定期读取RTC模块的计数器值,并将其存储在内存中的特定位置。这可以用于计算经过的时间,例如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执行的程序行数,或者计算程序的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