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TFTLCD显示

楼主:
1 TFTLCD驱动原理
1.1 TFTLCD简介
        TFTLCD即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它与无源TN-LCD、STN-LCD的简单矩阵不同,它在液晶显示屏的每一个象素上都设置有一个薄膜晶体管(TFT),可有效地克服非选通时的串扰,使显示液晶屏的静态特性与扫描线数无关,因此大大提高了图像质量。
        TFTLCD具有:亮度好、对比度高、层次感强、颜色鲜艳等特点。是目前最主流的LCD显示器。广泛应用于电视、手机、电脑、平板等各种电子产品。

1.2 模块简介
1.2.1 ALINETEK 2.8寸 TFTLCD模块特点
                1)240*320分辨率
                2)16位真彩显示(65536色)
                3)自带电阻触摸屏
                4)自带背光电路

        注意:模块是3.3V供电的,不支持5V 电压的MCU,如果是5V MCU,必须 在信号线串接120R电阻使用。

楼主(2023-10-25):
1.2.2 ALINETEK 2.8寸 TFTLCD模块原理图

楼主:
     注意:1)图中的TFT2.8'和TFT2.4'分别是2.8寸和2.4寸LCD的FPC接口,是内部接口。
                   2)图中的TFT_LCD(LCD1)是模块对外接口(排针),是连接MCU用的。
                   3)DB1-DB8与DB10-DB17,是针对LCD控制器(比如ILI9320)来说的。
        所以,对外连接MCU的时候,按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连接MCU的D0-D15就可以了。

楼主:
1.2.3 ALINETEK 2.8寸 TFTLCD接口说明(16位80并口)

楼主:
   注意:DB1~DB8,DB10~DB17,总是按顺序连接MCU的D0~D15

楼主:
     注:TFTLCD 模块的 RST 信号线是直接接到 STM32 的复位脚上,并不由软件控制,这样可以省下来一个 IO口。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背光控制线来控制 TFTLCD 的背光。所以,我们总共需要的 IO 口数目为 21 个。

楼主:
1.2.4 ALINETEK 2.8寸 TFTLCD 16位80并口驱动简介
        ILI9341 控制器介绍:
        ILI9341 液晶控制器自带显存,通过操作显存RAM(传输的每个像素点的颜色值),来操作LCD屏的像素点,让LCD屏上相应的像素点点亮。其显存总大小为 172800( 24032018/8),即 18 位模式( 26万色)下的显存量。
在 16 位模式下, ILI9341 采用 RGB565 格式存储颜色数据,此时 ILI9341的 18 位数据线与 MCU 的 16 位数据线以及 LCD GRAM 的对应关系如图: ILI9341 在 16 位模式下面,数据线有用的是: D17~D13 和 D11~D1, D0和 D12 没有用到,实际上在我们 LCD 模块里面, ILI9341 的 D0 和 D12 压根就没有引出来,这样, ILI9341 的 D17~D13 和 D11~D1 对应 MCU 的 D15~D0。

楼主:
  MCU 的 16 位数据, 最低 5 位代表蓝色,中间 6 位为绿色,最高 5 位为红色。数值越大,表示该颜色越深。 另外,特别注意 ILI9341 所有的指令都是 8 位的(高 8 位无效),且参数除了读写 GRAM 的时候是 16 位,其他操作参数,都是 8 位的。

下面是一些像素点与颜色值:1111 1000 0000 0000---0xF800---红色
        0000 0000 0001 1111---0x001F---蓝色
        0000 0111 1110 0000---0x07E0---绿色
        1111 1111 1111 1111----0xFFFF---白色
        00000000000000000---0x0000---黑色

楼主:
  MCU接口连接8080接口图:

     STM32可以通过FSMC来操作外部8080接口,FSMC的作用:扩展外部存储区域

楼主:
模块的8080并口读/写的过程为:
                1)先根据要写入/读取的数据的类型,设置RS为高(数据)/低(命令);
                2)拉低片选,选中ILI9341;
                3)根据是读数据,还是要写数据置RD/WR为低;
                4)读数据:在RD的上升沿, 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D[15:0]);
                5)写数据:在WR的上升沿,使数据写入到ILI9341里面。

楼主:
    并口写时序图:

楼主:
   FSMC操作LCD屏:例如:给LCD屏上某一个像素点点亮某一种颜色值 -- (ILI9341的数据手册)
                   1)发送设置列地址指令 -- 0x2A
                   2)发送列地址                -- 参数
                   3)发送设置行地址指令 -- 0x2B
                   4)发送行地址                -- 参数
                   5)发送显示的颜色值指令- 0x2C
                   6)发送颜色值              -- (16位数据)
                   7)运行点函数点亮       --LCD_DrawPoint();

楼主:
    并口读时序图:

楼主:
1.2.5 ILI9341驱动时序

楼主:
        上图为:ILI9341 8080并口时序,详见:ILI9341_DS.pdf,232页

  重点时序:
                1)读ID低电平脉宽(trdl)
                2)读ID高电平脉宽(trdh)
                3)读FM低电平脉宽(trdlfm)
                4)读FM高电平脉宽(trdhfm)
                5)写控制低电平脉宽(twrl)
                6)写控制高电平脉宽(twrh)
        注意:ID指LCD的ID号;FM指帧缓存,即:GRAM。

楼主:
1.2.6 TFTLCD驱动流程

楼主:
      任何 LCD,使用流程都可以简单的用以上流程图表示。其中硬复位和初始化序列,只需要执行一次即可。而画点流程就是:设置坐标 -> 写 GRAM 指令 -> 写入颜色数据,然后在 LCD 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应的点显示我们写入的颜色了。读点流程为:设置坐标 -> 读 GRAM 指令 -> 读取颜色数据,这样就可以获取到对应点的颜色数据了。

楼主:
    1)设置 STM32 与 TFTLCD 模块相连接的 IO。
                先将我们与 TFTLCD 模块相连的 IO 口进行初始化,以便驱动 LCD。 这里需要根据连接电路以及 TFTLCD 模块的设置来确定。

楼主:
2)初始化 TFTLCD 模块。
                即上图的初始化序列,这里我们没有硬复位 LCD,因为 MiniSTM32 开发板的 LCD 接口,将 TFTLCD 的 RST 同 STM32 的 RESET 连接在一起了,只要按下开发板的 RESET 键,就会对 LCD 进行硬复位。
                初始化序列,就是向 LCD 控制器写入一系列的设置值(比如伽马校准),这些初始化序列一般 LCD 供应商会提供给客户,我们直接使用这些序列即可,不需要深入研究。在初始化之后, LCD 才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3)通过函数将字符和数字显示到 TFTLCD 模块上。
                这一步则通过上图左侧的流程,即:设置坐标->写 GRAM 指令->写 GRAM 来实现,但是这个步骤,只是一个点的处理,我们要显示字符/数字,就必须要多次使用这个步骤,从而达到显示字符/数字的目标,所以需要设计一个函数来实现数字/字符的显示,之后调用该函数,就可以实现数字/字符的显示了。

楼主:
1.2.7 TFTLCD驱动指令简介
        模块对外接口采用16位并口,颜色深度为16位,格式为RGB565,关系如下图:

楼主:
  ILI9341所有的指令都是8位的(高8位无效),且参数除了读写GRAM的时候是16位,其他操作参数,都是8位的。ILI9341的指令很多,这里不一一介绍,仅介绍几个重要的指令,他们是:0XD3,0X36,0X2A,0X2B,0X2C,0X2E等6条指令。

楼主:
    1)0XD3指令:该指令为读ID4指令,用于读取LCD控制器的ID 。0XD3 指令后面跟了 4 个参数,最后 2 个参数,读出来是 0X93 和 0X41,刚好是控制器 ILI9341 的数字部分,从而,通过该指令,即可判别所用的 LCD 驱动器是什么型号,这样,我们的代码,就可以根据控制器的型号去执行对应驱动 IC 的初始化代码,从而兼容不同驱动 IC 的屏,使得一个代码支持多款 LCD。

楼主:
   2)0X36指令:该指令为存储访问控制指令,可以控制ILI9341存储器的读写方向,简单的说,就是在连续写GRAM的时候,可以控制GRAM指针的增长方向,从而控制显示方式(读GRAM也是一样)。

楼主:
  0X36 指令后面,紧跟一个参数,主要关注: MY、 MX、 MV 这三个位,通过这三个位的设置,可以控制整个 ILI9341 的全部扫描方向。

楼主:
在利用 ILI9341 显示内容的时候,就有很大灵活性了,比如显示 BMP 图片,BMP 解码数据,就是从图片的左下角开始,慢慢显示到右上角,如果设置 LCD 扫描方向为从左到右,从下到上,那么我们只需要设置一次坐标,然后就不停的往 LCD 填充颜色数据即可,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显示速度。

楼主:
    3)0X2A指令:该指令是列地址设置指令,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扫描方式(默认)下面,该指令用于设置横坐标(x坐标)

楼主:
在默认扫描方式时,该指令用于设置x坐标,该指令带有4个参数,实际上是2个坐标值:SC和EC,即列地址的起始值和结束值,SC必须小于等于EC,且0≤SC/EC≤239。一般在设置x坐标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带2个参数即可,也就是设置SC即可,因为如果EC没有变化,我们只需要设置一次即可(在初始化ILI9341的时候设置),从而提高速度。

楼主:
   4)0X2B指令:该指令是页地址设置指令,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扫描方式(默认)下面,该指令用于设置纵坐标(y坐标)

楼主:
在默认扫描方式时,该指令用于设置y坐标,该指令带有4个参数,实际上是2个坐标值:SP和EP,即页地址的起始值和结束值,SP必须小于等于EP,且0≤SP/EP≤319。一般在设置y坐标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带2个参数即可,也就是设置SP即可,因为如果EP没有变化,我们只需要设置一次即可(在初始化ILI9341的时候设置),从而提高速度。

楼主:
5)0X2C指令:该指令是写GRAM指令,在发送该指令之后,我们便可以往LCD的GRAM里面写入颜色数据了,该指令支持连续写 (地址自动递增)

楼主:
  在收到指令0X2C之后,数据有效位宽变为16位,我们可以连续写入LCD GRAM值,而GRAM的地址将根据MY/MX/MV设置的扫描方向进行自增。例如:假设设置的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扫描方式,那么设置好起始坐标(通过SC,SP设置)后,每写入一个颜色值,GRAM地址将会自动自增1(SC++),如果碰到EC,则回到SC,同时SP++,一直到坐标:EC,EP结束,其间无需再次设置的坐标,从而大大提高写入速度。

楼主:
       6)0X2E指令:该指令是读GRAM指令,用于读取ILI9341的显存(GRAM),同0X2C指令,该指令支持连续读 (地址自动递增)

楼主:
     ILI9341在收到该指令后,第一次输出的是dummy数据(无效),第二次开始,读取到的才是有效的GRAM数据(从坐标:SC,SP开始),输出规律为:每个颜色分量占8个位,一次输出2个颜色分量。比如:第一次输出是R1G1,随后的规律为:B1R2→G2B2→R3G3→B3R4→G4B4→R5G5... 以此类推。

楼主:
2 FSMC简介
2.1 FSMC介绍
        FSMC,即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能够与同步或异步存储器和16位PC存储器卡连接,STM32的FSMC接口支持包括SRAM、NAND FLASH、NOR FLASH和PSRAM等存储器。FSMC的框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2.2 FSMC驱动LCD原理
        FSMC驱动外部SRAM时,外部SRAM的控制一般有:地址线(如A0~A25)、数据线(如D0~D15)、写信号(WE,即WR)、读信号(OE,即RD)、片选信号(CS),如果SRAM支持字节控制,那么还有UB/LB信号。
        而TFTLCD的信号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包括:RS、D0~D15、WR、RD、CS、RST和BL等,其中真正在操作LCD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就只有:RS、D0~D15、WR、RD和CS。其操作时序和SRAM的控制完全类似,唯一不同就是TFTLCD有RS信号,但是没有地址信号。
        TFTLCD通过RS信号来决定传送的数据是数据还是命令,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址信号,比如我们把RS接在A0上面,那么当FSMC控制器写地址0的时候,会使得A0变为0,对TFTLCD来说,就是写命令。而FSMC写地址1的时候,A0将会变为1,对TFTLCD来说,就是写数据了。这样,就把数据和命令区分开了,他们其实就是对应SRAM操作的两个连续地址。当然RS也可以接在其他地址线上,战舰V3和精英板开发板都是把RS连接在A10上面,而探索者STM32F4把RS接在A6上面。
        因此,可以把TFTLCD当成一个SRAM来用,只不过这个SRAM有2个地址,这就是FSMC可以驱动LCD的原理。

楼主:
2.3 FSMC-NOR PSRAM外设接口
        STM32的FSMC支持8/16/32位数据宽度,我们这里用到的LCD是16位宽度的,所以在设置的时候,选择16位宽就OK了。FSMC的外部设备地址映像,STM32的FSMC将外部存储器划分为固定大小为256M字节的四个存储块。

楼主:
2.4 FSMC-存储块1 操作简介
        STM32的FSMC存储块1(Bank1)用于驱动NOR FLASH/SRAM/PSRAM,被分为4个区,每个区管理64M字节空间,每个区都有独立的寄存器对所连接的存储器进行配置。Bank1的256M字节空间由28根地址线(HADDR[27:0])寻址。

楼主:
  这里HADDR,是内部AHB地址总线,其中,HADDR[25:0]来自外部存储器地址FSMC_A[25:0],而HADDR[26:27]对4个区进行寻址。如下表所示:

楼主:
    当Bank1接的是16位宽度存储器的时候:HADDR[25:1] → FSMC_A[24:0]
        当Bank1接的是8位宽度存储器的时候:HADDR[25:0] → FSMC_A[25:0]
        不论外部接8位/16位宽设备,FSMC_A[0]***接在外部设备地址A[0]

楼主:
      STM32的FSMC存储块1 支持的异步突发访问模式包括:模式1、模式A~D等多种时序模型,驱动SRAM时一般使用模式1或者模式 A,这里我们使用模式A来驱动LCD(当SRAM用),其他模式说明详见:STM32中文参考手册-FSMC章节。

楼主:
模式A读时序图

楼主:
模式A写时序图

        模式A支持读写时序分开设置! 对STM32F4仅写时序DATAST需要+1。

楼主:
2.5 FSMC-寄存器介绍
        对于NOR FLASH/PSRAM控制器(存储块1),通过FSMC_BCRx、FSMC_BTRx和FSMC_BWTRx寄存器设置(其中x=1~4,对应4个区)。通过这3个寄存器,可以设置FSMC访问外部存储器的时序参数,拓宽了可选用的外部存储器的速度范围。

楼主:
      SRAM/NOR闪存片选控制寄存器(FSMC_BCRx)

楼主:
  1)EXTMOD:扩展模式使能位,控制是否允许读写不同的时序,需设置为1
        2)WREN:写使能位。我们需要向TFTLCD写数据,故该位必须设置为1
        3)MWID[1:0]:存储器数据总线宽度。00,表示8位数据模式;01表示16位数据模式;10和11保留。我们的TFTLCD是16位数据线,所以设置WMID[1:0]=01。
        4)MTYP[1:0]:存储器类型。00表示SRAM、ROM;01表示PSRAM;10表示NOR FLASH;11保留。我们把LCD当成SRAM用,所以需要设置MTYP[1:0]=00。
        5)MBKEN:存储块使能位。需设置为1

楼主:
SRAM/NOR闪存片选时序寄存器(FSMC_BTRx)

楼主:
       1)ACCMOD[1:0]:访问模式。00:模式A;01:模式B;10:模式C;11:模式D。
        2)DATAST[7:0]:数据保持时间,等于: DATAST(+1)个HCLK时钟周期,DATAST最大为255。对ILI9341来说,其实就是RD低电平持续时间,最大为355ns。对STM32F1,一个HCLK=13.8ns (1/72M),设置为15;对STM32F4,一个HCLK=6ns(1/168M) ,设置为60。
        3)ADDSET[3:0]:地址建立时间。表示:ADDSET (+1)个HCLK周期,ADDSET最大为15。对ILI9341来说,这里相当于RD高电平持续时间,为90ns。STM32F1的FSMC性能存在问题,即便设置为0,RD也有190ns的高电平,我们这里设置为1。而对STM32F4,则设置为15。
        如果未设置EXTMOD位,则读写共用这个时序寄存器!

楼主:
       1)ACCMOD[1:0]:访问模式。00:模式A;01:模式B;10:模式C;11:模式D。
        2)DATAST[7:0]:数据保持时间,等于: DATAST(+1)个HCLK时钟周期,DATAST最大为255。对ILI9341来说,其实就是WR低电平持续时间,为15ns,不过ILI9320等则需要50ns。考虑兼容性,对STM32F1,一个HCLK=13.8ns (1/72M),设置为3;对STM32F4,一个HCLK=6ns(1/168M) ,设置为9。
        3)ADDSET[3:0]:地址建立时间。表示:ADDSET+1个HCLK周期,ADDSET最大为15。对ILI9341来说,这里相当于WR高电平持续时间,为15ns。同样考虑兼容ILI9320,对STM32F1,这里即便设置为1,WR也有100ns的高电平,我们这里设置为1。而对STM32F4,则设置为8。

楼主:
寄存器组合说明:在ST官方库提供的的寄存器定义里面,并没有定义FSMC_BCRx、FSMC_BTRx、FSMC_BWTRx等这个单独的寄存器,而是将他们进行了一些组合。规律如下:
        FSMC_BCRx和FSMC_BTRx,组合成BTCR[8]寄存器组,他们的对应关系如下:
                BTCR[0]对应FSMC_BCR1,BTCR[1]对应FSMC_BTR1
                BTCR[2]对应FSMC_BCR2,BTCR[3]对应FSMC_BTR2
                BTCR[4]对应FSMC_BCR3,BTCR[5]对应FSMC_BTR3
                BTCR[6]对应FSMC_BCR4,BTCR[7]对应FSMC_BTR4

楼主:
  FSMC_BWTRx则组合成BWTR[7],他们的对应关系如下:
                BWTR[0]对应FSMC_BWTR1,BWTR[2]对应FSMC_BWTR2,
                BWTR[4]对应FSMC_BWTR3,BWTR[6]对应FSMC_BWTR4,
                BWTR[1]、BWTR[3]和BWTR[5]保留,没有用到。

楼主:
3 例程分析(mini板驱动ILI9341)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lib.h"

//LCD重要参数集
typedef struct
{
        u16 width;                        //LCD 宽度
        u16 height;                        //LCD 高度
        u16 id;                                //LCD ID
        u8  dir;                        //横屏还是竖屏控制:0,竖屏;1,横屏。
        u16        wramcmd;                //开始写gram指令
        u16 setxcmd;                //设置x坐标指令
        u16  setycmd;                //设置y坐标指令
}_lcd_dev;

//LCD参数
extern _lcd_dev lcddev;        //管理LCD重要参数
//LCD的画笔颜色和背景色
extern u16  POINT_COLOR;//默认红色
extern u16  BACK_COLOR; //背景颜色.默认为白色

//-----------------LCD端口定义----------------
#define        LCD_LED PCout(10)                                 //LCD背光            PC10

#define        LCD_CS_SET  GPIOC->BSRR=1<<9    //片选端口                  PC9
#define        LCD_RS_SET        GPIOC->BSRR=1<<8    //数据/命令                 PC8
#define        LCD_WR_SET        GPIOC->BSRR=1<<7    //写数据                        PC7
#define        LCD_RD_SET        GPIOC->BSRR=1<<6    //读数据                        PC6

#define        LCD_CS_CLR  GPIOC->BRR=1<<9     //片选端口                  PC9
#define        LCD_RS_CLR        GPIOC->BRR=1<<8     //数据/命令                PC8
#define        LCD_WR_CLR        GPIOC->BRR=1<<7     //写数据                        PC7
#define        LCD_RD_CLR        GPIOC->BRR=1<<6     //读数据                        PC6

//PB0~15,作为数据线
#define DATAOUT(x) GPIOB->ODR=x; //数据输出
#define DATAIN     GPIOB->IDR;   //数据输入

//
//扫描方向定义
#define L2R_U2D  0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define L2R_D2U  1 //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define R2L_U2D  2 //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define R2L_D2U  3 //从右到左,从下到上

#define U2D_L2R  4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define U2D_R2L  5 //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define D2U_L2R  6 //从下到上,从左到右
#define D2U_R2L  7 //从下到上,从右到左

#define DFT_SCAN_DIR  L2R_U2D  //默认的扫描方向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GUI颜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以上三色为PANEL的颜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
void LCD_DisplayOn(void);                                                                                                    //开显示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关显示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清屏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设置光标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画点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快速画点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读点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画圆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画线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画矩形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填充单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填充指定颜色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显示一个数字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显示 数字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显示一个字符串,12/16字体

void LCD_WriteReg(u16 LCD_Reg, u16 LCD_RegValue);
u16 LCD_ReadReg(u16 LCD_Reg);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void LCD_Scan_Dir(u8 dir);                                                                        //设置屏扫描方向
void LCD_Display_Dir(u8 dir);                                                                //设置屏幕显示方向
void LCD_Set_Window(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        //设置窗口

//写数据函数
#define LCD_WR_DATA(data){\
LCD_RS_SET;\
LCD_CS_CLR;\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LCD分辨率设置
#define SSD_HOR_RESOLUTION                800                //LCD水平分辨率
#define SSD_VER_RESOLUTION                480                //LCD垂直分辨率
//LCD驱动参数设置
#define SSD_HOR_PULSE_WIDTH                1                //水平脉宽
#define SSD_HOR_BACK_PORCH                46                //水平前廊
#define SSD_HOR_FRONT_PORCH                210                //水平后廊

#define SSD_VER_PULSE_WIDTH                1                //垂直脉宽
#define SSD_VER_BACK_PORCH                23                //垂直前廊
#define SSD_VER_FRONT_PORCH                22                //垂直前廊
//如下几个参数,自动计算
#define SSD_HT        (SSD_HOR_RESOLUTION+SSD_HOR_BACK_PORCH+SSD_HOR_FRONT_PORCH)
#define SSD_HPS        (SSD_HOR_BACK_PORCH)
#define SSD_VT         (SSD_VER_RESOLUTION+SSD_VER_BACK_PORCH+SSD_VER_FRONT_PORCH)
#define SSD_VPS (SSD_VER_BACK_PORCH)

#endif

楼主: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font.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LCD的画笔颜色和背景色
u16 POINT_COLOR=0x0000;        //画笔颜色
u16 BACK_COLOR=0xFFFF;  //背景色

//管理LCD重要参数
//默认为竖屏
_lcd_dev lcddev;

//写寄存器函数
//data:寄存器值
void LCD_WR_REG(u16 data)
{
        LCD_RS_CLR;//写地址
        LCD_CS_CLR;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写数据函数
//可以替代LCD_WR_DATAX宏,拿时间换空间.
//data:寄存器值
void LCD_WR_DATAX(u16 data)
{
        LCD_RS_SET;
        LCD_CS_CLR;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读LCD数据
//返回值:读到的值
u16 LCD_RD_DATA(void)
{
        u16 t;
        GPIOB->CRL=0X88888888; //PB0-7  上拉输入
        GPIOB->CRH=0X88888888; //PB8-15 上拉输入
        GPIOB->ODR=0X0000;     //全部输出0

        LCD_RS_SET;
        LCD_CS_CLR;
        //读取数据(读寄存器时,并不需要读2次)
        LCD_RD_CLR;
        if(lcddev.id==0X8989)delay_us(2);//FOR 8989,延时2us
        t=DATAIN;
        LCD_RD_SET;
        LCD_CS_SET;

        GPIOB->CRL=0X33333333; //PB0-7  上拉输出
        GPIOB->CRH=0X33333333; //PB8-15 上拉输出
        GPIOB->ODR=0XFFFF;    //全部输出高
        return t;
}
//写寄存器
//LCD_Reg:寄存器编号
//LCD_RegValue:要写入的值
void LCD_WriteReg(u16 LCD_Reg,u16 LCD_RegValue)
{
        LCD_WR_REG(LCD_Reg);
        LCD_WR_DATA(LCD_RegValue);
}
//读寄存器
//LCD_Reg:寄存器编号
//返回值:读到的值
u16 LCD_ReadReg(u16 LCD_Reg)
{
        LCD_WR_REG(LCD_Reg);  //写入要读的寄存器号
        return LCD_RD_DATA();
}
//开始写GRAM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_WR_REG(lcddev.wramcmd);
}
//LCD写GRAM
//RGB_Code:颜色值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
        LCD_WR_DATA(RGB_Code);//写十六位GRAM
}
//从ILI93xx读出的数据为GBR格式,而我们写入的时候为RGB格式。
//通过该函数转换
//c:GBR格式的颜色值
//返回值:RGB格式的颜色值
u16 LCD_BGR2RGB(u16 c)
{
        u16  r,g,b,rgb;
        b=(c>>0)&0x1f;
        g=(c>>5)&0x3f;
        r=(c>>11)&0x1f;
        rgb=(b<<11)+(g<<5)+(r<<0);
        return(rgb);
}
//当mdk -O1时间优化时需要设置
//延时i
void opt_delay(u8 i)
{
        while(i--);
}
//读取个某点的颜色值
//x,y:坐标
//返回值:此点的颜色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
        u16 r,g,b;
        if(x>=lcddev.width||y>=lcddev.height)return 0;        //超过了范围,直接返回
        LCD_SetCursor(x,y);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E);//9341/6804/3510/1963 发送读GRAM指令
        GPIOB->CRL=0X88888888;                                                         //PB0-7  上拉输入
        GPIOB->CRH=0X88888888;                                                         //PB8-15 上拉输入
        GPIOB->ODR=0XFFFF;                                                             //全部输出高

        LCD_RS_SET;
        LCD_CS_CLR;
        //读取数据(读GRAM时,第一次为假读)
        LCD_RD_CLR;
        opt_delay(2);                                                                        //延时
        r=DATAIN;                                                                                  //实际坐标颜色
        LCD_RD_SET;
        //dummy READ
        LCD_RD_CLR;
        opt_delay(2);//延时
        r=DATAIN;          //实际坐标颜色
        LCD_RD_SET;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        //9341/NT35310/NT35510要分2次读出
        {
                LCD_RD_CLR;
                opt_delay(2);//延时
                b=DATAIN;//读取蓝色值
                 LCD_RD_SET;
                g=r&0XFF;//对于9341,第一次读取的是RG的值,R在前,G在后,各占8位
                g<<=8;
        }
        LCD_CS_SET;
        GPIOB->CRL=0X33333333;                 //PB0-7  上拉输出
        GPIOB->CRH=0X33333333;                 //PB8-15 上拉输出
        GPIOB->ODR=0XFFFF;                    //全部输出高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return (((r>>11)<<11)|((g>>10)<<5)|(b>>11));//ILI9341/NT35310/NT35510需要公式转换一下
}
//LCD开启显示
void LCD_DisplayOn(void)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9);        //开启显示
}
//LCD关闭显示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8);        //关闭显示
}
//设置光标位置
//Xpos:横坐标
//Ypos:纵坐标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pos>>8);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pos>>8);LCD_WR_DATA(Ypos&0XFF);
        }
}
//设置LCD的自动扫描方向
//注意:其他函数可能会受到此函数设置的影响(尤其是9341/6804这两个奇葩),
//所以,一般设置为L2R_U2D即可,如果设置为其他扫描方式,可能导致显示不正常.
//dir:0~7,代表8个方向(具体定义见lcd.h)
//9320/9325/9328/4531/4535/1505/b505/5408/9341/5310/5510/1963等IC已经实际测试
void LCD_Scan_Dir(u8 dir)
{
        u16 regval=0;
        u16 dirreg=0;
        u16 temp;
        if((lcddev.dir==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1963)||(lcddev.dir==0&&lcddev.id==0X1963))//横屏时,对6804和1963不改变扫描方向!竖屏时1963改变方向
        {
                switch(dir)//方向转换
                {
                        case 0:dir=6;break;
                        case 1:dir=7;break;
                        case 2:dir=4;break;
                        case 3:dir=5;break;
                        case 4:dir=1;break;
                        case 5:dir=0;break;
                        case 6:dir=3;break;
                        case 7:dir=2;break;
                }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9341/6804/5310/5510/1963,特殊处理
        {
                switch(dir)
                {
                        case L2R_U2D://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regval|=(0<<7)|(0<<6)|(0<<5);
                                break;
                        case L2R_D2U://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regval|=(1<<7)|(0<<6)|(0<<5);
                                break;
                        case R2L_U2D://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regval|=(0<<7)|(1<<6)|(0<<5);
                                break;
                        case R2L_D2U://从右到左,从下到上
                                regval|=(1<<7)|(1<<6)|(0<<5);
                                break;
                        case U2D_L2R://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regval|=(0<<7)|(0<<6)|(1<<5);
                                break;
                        case U2D_R2L://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regval|=(0<<7)|(1<<6)|(1<<5);
                                break;
                        case D2U_L2R://从下到上,从左到右
                                regval|=(1<<7)|(0<<6)|(1<<5);
                                break;
                        case D2U_R2L://从下到上,从右到左
                                regval|=(1<<7)|(1<<6)|(1<<5);
                                break;
                }
        dirreg=0X36;
                if((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regval|=0X08;//5310/5510/1963不需要BGR
                LCD_WriteReg(dirreg,regval);
                if(lcddev.id!=0X1963)//1963不做坐标处理
                {
                        if(regval&0X20)
                        {
                                if(lcddev.width<lcddev.height)//交换X,Y
                                {
                                        temp=lcddev.width;
                                        lcddev.width=lcddev.height;
                                        lcddev.height=temp;
                                }
                        }else
                        {
                                if(lcddev.width>lcddev.height)//交换X,Y
                                {
                                        temp=lcddev.width;
                                        lcddev.width=lcddev.height;
                                        lcddev.height=temp;
                                }
                        }
                }
        else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lcddev.width-1)>>8);LCD_WR_DATA((lcddev.width-1)&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lcddev.height-1)>>8);LCD_WR_DATA((lcddev.height-1)&0XFF);
                }
          }
}
//画点
//x,y:坐标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LCD_SetCursor(x,y);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快速画点
//x,y:坐标
//color:颜色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
        LCD_RS_CLR;
        LCD_CS_CLR;
        DATAOUT(lcddev.wramcmd);//写指令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LCD_WR_DATA(color);                //写数据
}
//SSD1963 背光设置
//pwm:背光等级,0~100.越大越亮.
void LCD_SSD_BackLightSet(u8 pwm)
{
        LCD_WR_REG(0xBE);        //配置PWM输出
        LCD_WR_DATA(0x05);        //1设置PWM频率
        LCD_WR_DATA(pwm*2.55);//2设置PWM占空比
        LCD_WR_DATA(0x01);        //3设置C
        LCD_WR_DATA(0xFF);        //4设置D
        LCD_WR_DATA(0x00);        //5设置E
        LCD_WR_DATA(0x00);        //6设置F
}
//设置LCD显示方向
//dir:0,竖屏;1,横屏
void LCD_Display_Dir(u8 dir)
{
        if(dir==0)                        //竖屏
        {
                lcddev.dir=0;        //竖屏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
                {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if(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
                        {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480;
                        }
                }
        }else                                 //横屏
        {
                lcddev.dir=1;        //横屏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240;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
        }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默认扫描方向
}
//设置窗口,并自动设置画点坐标到窗口左上角(sx,sy).
//sx,sy:窗口起始坐标(左上角)
//width,height:窗口宽度和高度,必须大于0!!
//窗体大小:width*height.
void LCD_Set_Window(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
{
        u8 hsareg,heareg,vsareg,veareg;
        u16 hsaval,heaval,vsaval,veaval;
        u16 twidth,theight;
        twidth=sx+width-1;
        theight=sy+height-1;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6804||(lcddev.dir==1&&lcddev.id==0X1963))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sx>>8);
                LCD_WR_DATA(sx&0XFF);
                LCD_WR_DATA(twidth>>8);
                LCD_WR_DATA(twidth&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sy>>8);
                LCD_WR_DATA(sy&0XFF);
                LCD_WR_DATA(theight>>8);
                LCD_WR_DATA(theight&0XFF);
        }
}
//初始化lcd
//该初始化函数可以初始化各种ALIENTEK出品的LCD液晶屏
//本函数占用较大flash,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删掉未用到的LCD初始化代码.以节省空间.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PORTB,C时钟和AFIO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开启SWD,失能JTA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GPIO_Pin_6;           ///PORTC6~10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  PORTB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All);

delay_ms(50); // delay 50 ms
        LCD_WriteReg(0x0000,0x0001);
        delay_ms(50); // delay 50 ms
          lcddev.id = LCD_ReadReg(0x0000);
        if(lcddev.id<0XFF||lcddev.id==0XFFFF||lcddev.id==0X9300)//读到ID不正确,新增lcddev.id==0X9300判断,因为9341在未被复位的情况下会被读成9300
        {
                //尝试9341 ID的读取
                LCD_WR_REG(0XD3);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读到0X00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9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41
                if(lcddev.id!=0X9341)                //非9341,尝试是不是6804
                {
                        LCD_WR_REG(0XBF);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读回0X01
                         LCD_RD_DATA();                         //读回0XD0
                          lcddev.id=LCD_RD_DATA();//这里读回0X68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这里读回0X04
                        if(lcddev.id!=0X6804)        //也不是6804,尝试看看是不是NT35310
                        {
                                LCD_WR_REG(0XD4);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读回0X01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5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这里读回0X10
                                if(lcddev.id!=0X5310)                //也不是NT35310,尝试看看是不是NT35510
                                {
                                        LCD_WR_REG(0XDA00);
                                        LCD_RD_DATA();                   //读回0X00
                                        LCD_WR_REG(0XDB00);
                                        lcddev.id=LCD_RD_DATA();//读回0X80
                                        lcddev.id<<=8;
                                        LCD_WR_REG(0XDC00);
                                        lcddev.id|=LCD_RD_DATA();//读回0X00
                                        if(lcddev.id==0x8000)lcddev.id=0x5510;//NT35510读回的ID是8000H,为方便区分,我们强制设置为5510
                                        if(lcddev.id!=0X5510)                        //也不是NT5510,尝试看看是不是SSD1963
                                        {
                                                LCD_WR_REG(0XA1);
                                                lcddev.id=LCD_RD_DATA();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57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61
                                                if(lcddev.id==0X5761)lcddev.id=0X1963;//SSD1963读回的ID是5761H,为方便区分,我们强制设置为1963
                                        }
                                }
                        }
                }
        }
        printf(" LCD ID:%x\r\n",lcddev.id); //打印LCD ID
        if(lcddev.id==0X9341)        //9341初始化
        {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1);
                LCD_WR_DATAX(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X(0x64);
                LCD_WR_DATAX(0x03);
                LCD_WR_DATAX(0X12);
                LCD_WR_DATAX(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X(0x85);
                LCD_WR_DATAX(0x10);
                LCD_WR_DATAX(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X(0x39);
                LCD_WR_DATAX(0x2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4);
                LCD_WR_DATAX(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X(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X(0x1B);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X(0x01);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X(0x30);          //3F
                LCD_WR_DATAX(0x30);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X(0XB7);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X(0x4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X(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A);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X(0x0A);
                LCD_WR_DATAX(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X(0x0F);
                LCD_WR_DATAX(0x2A);
                LCD_WR_DATAX(0x28);
                LCD_WR_DATAX(0x08);
                LCD_WR_DATAX(0x0E);
                LCD_WR_DATAX(0x08);
                LCD_WR_DATAX(0x54);
                LCD_WR_DATAX(0XA9);
                LCD_WR_DATAX(0x43);
                LCD_WR_DATAX(0x0A);
                LCD_WR_DATAX(0x0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5);
                LCD_WR_DATAX(0x17);
                LCD_WR_DATAX(0x07);
                LCD_WR_DATAX(0x11);
                LCD_WR_DATAX(0x06);
                LCD_WR_DATAX(0x2B);
                LCD_WR_DATAX(0x56);
                LCD_WR_DATAX(0x3C);
                LCD_WR_DATAX(0x05);
                LCD_WR_DATAX(0x10);
                LCD_WR_DATAX(0x0F);
                LCD_WR_DATAX(0x3F);
                LCD_WR_DATAX(0x3F);
                LCD_WR_DATAX(0x0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DATAX(0x3f);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e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LCD_Display_Dir(0);                         //默认为竖屏
        LCD_LED=1;                                        //点亮背光
        LCD_Clear(WHITE);
}

//清屏函数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index=0;
        u32 totalpoint=lcddev.width;
        totalpoint*=lcddev.height;                         //得到总点数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index=0;index<totalpoint;index++)LCD_WR_DATA(color);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
//区域大小:(xend-xsta+1)*(yend-ysta+1)
//xsta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i,j;
        u16 xlen=0;
        u16 temp;

        xlen=ex-sx+1;
        for(i=sy;i<=ey;i++)
        {
                LCD_SetCursor(sx,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j<xlen;j++)LCD_WR_DATA(color);        //设置光标位置
        }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块
//(sx,sy),(ex,ey):填充矩形对角坐标,区域大小为:(ex-sx+1)*(ey-sy+1)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height,width;
        u16 i,j;
        width=ex-sx+1;                         //得到填充的宽度
        height=ey-sy+1;                        //高度
        for(i=0;i<height;i++)
        {
                LCD_SetCursor(sx,sy+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j<width;j++)LCD_WR_DATA(color[i*width+j]);//写入数据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终点坐标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LCD_DrawPoint(uRow,uCol);//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画矩形
//(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
//(x,y):中心点
//r    :半径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a,y0-b);             //5
                LCD_DrawPoint(x0+b,y0-a);             //0
                LCD_DrawPoint(x0+b,y0+a);             //4
                LCD_DrawPoint(x0+a,y0+b);             //6
                LCD_DrawPoint(x0-a,y0+b);             //1
                LCD_DrawPoint(x0-b,y0+a);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7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y:起始坐标
//num:要显示的字符:" "--->"~"
//size:字体大小 12/16/24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u8 temp,t1,t;
        u16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ASCII字库是从空格开始取模,所以-' '就是对应字符的字库)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num][t];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num][t];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Fast_DrawPoint(x,y,POINT_COLOR);
                        else if(mode==0)LCD_Fast_DrawPoint(x,y,BACK_COLOR);
                        temp<<=1;
                        y++;
                        if(y>=lcddev.height)return;                //超区域了
                        if((y-y0)==size)
                        {
                                y=y0;
                                x++;
                                if(x>=lcddev.width)return;        //超区域了
                                break;
                        }
                }
        }
}
//m^n函数
//返回值:m^n次方.
u32 LC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高位为0,则不显示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color:颜色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0);
        }
}
//显示数字,高位为0,还是显示
//x,y:起点坐标
//num:数值(0~999999999);
//len:长度(即要显示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
//[7]:0,不填充;1,填充0.
//[6:1]:保留
//[0]:0,非叠加显示;1,叠加显示.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if(mode&0X80)LCD_ShowChar(x+(size/2)*t,y,'0',size,mode&0X01);
                                else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mode&0X0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mode&0X01);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LCD_ShowChar(x,y,*p,size,0);
        x+=size/2;
        p++;
    }
}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u8 x=0;
        u8 lcd_id[12];                        //存放LCD ID字符串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sprintf((char*)lcd_id,"LCD ID:%04X",lcddev.id);//将LCD ID打印到lcd_id数组。
          while(1)
        {
                switch(x)
                {
                        case 0:LCD_Clear(WHITE);break;
                        case 1:LCD_Clear(BLACK);break;
                        case 2:LCD_Clear(BLUE);break;
                        case 3:LCD_Clear(RED);break;
                        case 4:LCD_Clear(MAGENTA);break;
                        case 5:LCD_Clear(GREEN);break;
                        case 6:LCD_Clear(CYAN);break;

                        case 7:LCD_Clear(YELLOW);break;
                        case 8:LCD_Clear(BRRED);break;
                        case 9:LCD_Clear(GRAY);break;
                        case 10:LCD_Clear(LGRAY);break;
                        case 11:LCD_Clear(BROWN);break;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00,24,24,"Mini STM32 ^_^");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TFTLCD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lcd_id);                //显示LCD ID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2014/3/7");
            x++;
                if(x==12)x=0;
                LED0=!LED0;
                delay_ms(1000);
        }
}

楼主:
例程分析(战舰板驱动ILI9341)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lib.h"

//LCD重要参数集
typedef struct
{
        u16 width;                        //LCD 宽度
        u16 height;                        //LCD 高度
        u16 id;                                //LCD ID
        u8  dir;                        //横屏还是竖屏控制:0,竖屏;1,横屏。
        u16        wramcmd;                //开始写gram指令
        u16  setxcmd;                //设置x坐标指令
        u16  setycmd;                //设置y坐标指令
}_lcd_dev;

//LCD参数
extern _lcd_dev lcddev;        //管理LCD重要参数
//LCD的画笔颜色和背景色
extern u16  POINT_COLOR;//默认红色
extern u16  BACK_COLOR; //背景颜色.默认为白色

//
//-----------------LCD端口定义----------------
#define        LCD_LED PBout(0) //LCD背光  PB0
//LCD地址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4,地址位HADDR[27,26]=11 A10作为数据命令区分线
//注意设置时STM32内部会右移一位对其!
#define LCD_BASE        ((u32)(0x6C000000 | 0x000007FE))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

//扫描方向定义
#define L2R_U2D  0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define L2R_D2U  1 //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define R2L_U2D  2 //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define R2L_D2U  3 //从右到左,从下到上

#define U2D_L2R  4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define U2D_R2L  5 //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define D2U_L2R  6 //从下到上,从左到右
#define D2U_R2L  7 //从下到上,从右到左

#define DFT_SCAN_DIR  L2R_U2D  //默认的扫描方向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GUI颜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以上三色为PANEL的颜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IGHTGRAY        0XEF5B //浅灰色(PANNEL)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
void LCD_DisplayOn(void);                                                                                                    //开显示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关显示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清屏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设置光标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画点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快速画点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读点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画圆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画线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画矩形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填充单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填充指定颜色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显示一个数字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显示 数字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显示一个字符串,12/16字体

void LCD_WriteReg(u16 LCD_Reg, u16 LCD_RegValue);
u16 LCD_ReadReg(u16 LCD_Reg);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void LCD_SSD_BackLightSet(u8 pwm);                                                        //SSD1963 背光控制
void LCD_Scan_Dir(u8 dir);                                                                        //设置屏扫描方向
void LCD_Display_Dir(u8 dir);                                                                //设置屏幕显示方向
void LCD_Set_Window(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        //设置窗口
//LCD分辨率设置
#define SSD_HOR_RESOLUTION                800                //LCD水平分辨率
#define SSD_VER_RESOLUTION                480                //LCD垂直分辨率
//LCD驱动参数设置
#define SSD_HOR_PULSE_WIDTH                1                //水平脉宽
#define SSD_HOR_BACK_PORCH                46                //水平前廊
#define SSD_HOR_FRONT_PORCH                210                //水平后廊

#define SSD_VER_PULSE_WIDTH                1                //垂直脉宽
#define SSD_VER_BACK_PORCH                23                //垂直前廊
#define SSD_VER_FRONT_PORCH                22                //垂直前廊
//如下几个参数,自动计算
#define SSD_HT        (SSD_HOR_RESOLUTION+SSD_HOR_BACK_PORCH+SSD_HOR_FRONT_PORCH)
#define SSD_HPS        (SSD_HOR_BACK_PORCH)
#define SSD_VT         (SSD_VER_RESOLUTION+SSD_VER_BACK_PORCH+SSD_VER_FRONT_PORCH)
#define SSD_VPS (SSD_VER_BACK_PORCH)

#endif

楼主: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font.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LCD的画笔颜色和背景色
u16 POINT_COLOR=0x0000;        //画笔颜色
u16 BACK_COLOR=0xFFFF;  //背景色

//管理LCD重要参数
//默认为竖屏
_lcd_dev lcddev;

//写寄存器函数
//regval:寄存器值
void LCD_WR_REG(u16 regval)
{
        LCD->LCD_REG=regval;//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
}
//写LCD数据
//data:要写入的值
void LCD_WR_DATA(u16 data)
{
        LCD->LCD_RAM=data;
}
//读LCD数据
//返回值:读到的值
u16 LCD_RD_DATA(void)
{
        vu16 ram;                        //防止被优化
        ram=LCD->LCD_RAM;
        return ram;
}
//写寄存器
//LCD_Reg:寄存器地址
//LCD_RegValue:要写入的数据
void LCD_WriteReg(u16 LCD_Reg,u16 LCD_RegValue)
{
        LCD->LCD_REG = LCD_Reg;                //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
        LCD->LCD_RAM = LCD_RegValue;//写入数据
}
//读寄存器
//LCD_Reg: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16 LCD_ReadReg(u16 LCD_Reg)
{
        LCD_WR_REG(LCD_Reg);                //写入要读的寄存器序号
        delay_us(5);
        return LCD_RD_DATA();                //返回读到的值
}
//开始写GRAM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LCD_REG=lcddev.wramcmd;
}
//LCD写GRAM
//RGB_Code:颜色值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
        LCD->LCD_RAM = RGB_Code;//写十六位GRAM
}
//从ILI93xx读出的数据为GBR格式,而我们写入的时候为RGB格式。
//通过该函数转换
//c:GBR格式的颜色值
//返回值:RGB格式的颜色值
u16 LCD_BGR2RGB(u16 c)
{
        u16  r,g,b,rgb;
        b=(c>>0)&0x1f;
        g=(c>>5)&0x3f;
        r=(c>>11)&0x1f;
        rgb=(b<<11)+(g<<5)+(r<<0);
        return(rgb);
}
//当mdk -O1时间优化时需要设置
//延时i
void opt_delay(u8 i)
{
        while(i--);
}
//读取个某点的颜色值
//x,y:坐标
//返回值:此点的颜色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
        u16 r=0,g=0,b=0;
        if(x>=lcddev.width||y>=lcddev.height)return 0;        //超过了范围,直接返回
        LCD_SetCursor(x,y);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E);//9341/6804/3510/1963 发送读GRAM指令
        r=LCD_RD_DATA();                                                                //dummy Read
        opt_delay(2);
        r=LCD_RD_DATA();                                                                    //实际坐标颜色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                //9341/NT35310/NT35510要分2次读出
        {
                opt_delay(2);
                b=LCD_RD_DATA();
                g=r&0XFF;                //对于9341/5310/5510,第一次读取的是RG的值,R在前,G在后,各占8位
                g<<=8;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return (((r>>11)<<11)|((g>>10)<<5)|(b>>11));//ILI9341/NT35310/NT35510需要公式转换一下
}
//LCD开启显示
void LCD_DisplayOn(void)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9);        //开启显示
}
//LCD关闭显示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8);        //关闭显示
}
//设置光标位置
//Xpos:横坐标
//Ypos:纵坐标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pos>>8);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pos>>8);LCD_WR_DATA(Ypos&0XFF);
        }
}
//设置LCD的自动扫描方向
//注意:其他函数可能会受到此函数设置的影响(尤其是9341/6804这两个奇葩),
//所以,一般设置为L2R_U2D即可,如果设置为其他扫描方式,可能导致显示不正常.
//dir:0~7,代表8个方向(具体定义见lcd.h)
//9320/9325/9328/4531/4535/1505/b505/5408/9341/5310/5510/1963等IC已经实际测试
void LCD_Scan_Dir(u8 dir)
{
        u16 regval=0;
        u16 dirreg=0;
        u16 temp;
        if((lcddev.dir==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1963)||(lcddev.dir==0&&lcddev.id==0X1963))//横屏时,对6804和1963不改变扫描方向!竖屏时1963改变方向
        {
                switch(dir)//方向转换
                {
                        case 0:dir=6;break;
                        case 1:dir=7;break;
                        case 2:dir=4;break;
                        case 3:dir=5;break;
                        case 4:dir=1;break;
                        case 5:dir=0;break;
                        case 6:dir=3;break;
                        case 7:dir=2;break;
                }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9341/6804/5310/5510/1963,特殊处理
        {
                switch(dir)
                {
                        case L2R_U2D://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regval|=(0<<7)|(0<<6)|(0<<5);
                                break;
                        case L2R_D2U://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regval|=(1<<7)|(0<<6)|(0<<5);
                                break;
                        case R2L_U2D://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regval|=(0<<7)|(1<<6)|(0<<5);
                                break;
                        case R2L_D2U://从右到左,从下到上
                                regval|=(1<<7)|(1<<6)|(0<<5);
                                break;
                        case U2D_L2R://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regval|=(0<<7)|(0<<6)|(1<<5);
                                break;
                        case U2D_R2L://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regval|=(0<<7)|(1<<6)|(1<<5);
                                break;
                        case D2U_L2R://从下到上,从左到右
                                regval|=(1<<7)|(0<<6)|(1<<5);
                                break;
                        case D2U_R2L://从下到上,从右到左
                                regval|=(1<<7)|(1<<6)|(1<<5);
                                break;
                }
                dirreg=0X36;
                if((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regval|=0X08;//5310/5510/1963不需要BGR
                LCD_WriteReg(dirreg,regval);
                if(lcddev.id!=0X1963)//1963不做坐标处理
                {
                        if(regval&0X20)
                        {
                                if(lcddev.width<lcddev.height)//交换X,Y
                                {
                                        temp=lcddev.width;
                                        lcddev.width=lcddev.height;
                                        lcddev.height=temp;
                                }
                        }else
                        {
                                if(lcddev.width>lcddev.height)//交换X,Y
                                {
                                        temp=lcddev.width;
                                        lcddev.width=lcddev.height;
                                        lcddev.height=temp;
                                }
                        }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lcddev.width-1)>>8);LCD_WR_DATA((lcddev.width-1)&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lcddev.height-1)>>8);LCD_WR_DATA((lcddev.height-1)&0XFF);
          }
}
//画点
//x,y:坐标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LCD_SetCursor(x,y);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LCD->LCD_RAM=POINT_COLOR;
}
//快速画点
//x,y:坐标
//color:颜色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
        LCD->LCD_REG=lcddev.wramcmd;
        LCD->LCD_RAM=color;
}
//SSD1963 背光设置
//pwm:背光等级,0~100.越大越亮.
void LCD_SSD_BackLightSet(u8 pwm)
{
        LCD_WR_REG(0xBE);        //配置PWM输出
        LCD_WR_DATA(0x05);        //1设置PWM频率
        LCD_WR_DATA(pwm*2.55);//2设置PWM占空比
        LCD_WR_DATA(0x01);        //3设置C
        LCD_WR_DATA(0xFF);        //4设置D
        LCD_WR_DATA(0x00);        //5设置E
        LCD_WR_DATA(0x00);        //6设置F
}

//设置LCD显示方向
//dir:0,竖屏;1,横屏
void LCD_Display_Dir(u8 dir)
{
        if(dir==0)                        //竖屏
        {
                lcddev.dir=0;        //竖屏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
                {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if(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
                        {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480;
                        }
                }
        }else                                 //横屏
        {
                lcddev.dir=1;        //横屏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240;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
        }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默认扫描方向
}
//设置窗口,并自动设置画点坐标到窗口左上角(sx,sy).
//sx,sy:窗口起始坐标(左上角)
//width,height:窗口宽度和高度,必须大于0!!
//窗体大小:width*height.
void LCD_Set_Window(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
{
        u8 hsareg,heareg,vsareg,veareg;
        u16 hsaval,heaval,vsaval,veaval;
        u16 twidth,theight;
        twidth=sx+width-1;
        theight=sy+height-1;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6804||(lcddev.dir==1&&lcddev.id==0X1963))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sx>>8);
                LCD_WR_DATA(sx&0XFF);
                LCD_WR_DATA(twidth>>8);
                LCD_WR_DATA(twidth&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sy>>8);
                LCD_WR_DATA(sy&0XFF);
                LCD_WR_DATA(theight>>8);
                LCD_WR_DATA(theight&0XFF);
        }
}
//初始化lcd
//该初始化函数可以初始化各种ILI93XX液晶,但是其他函数是基于ILI9320的!!!
//在其他型号的驱动芯片上没有测试!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writeTiming;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使能FSM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使能PORTB,D,E,G以及AFIO复用功能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B0 推挽输出 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4|GPIO_Pin_15;                                 //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PORTG12复用推挽输出 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2;         //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1;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2个HCLK 1/36M=27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f;                 // 数据保存时间为16个HCLK,因为液晶驱动IC的读数据的时候,速度不能太快,尤其对1289这个IC。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
    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3;                 数据保存时间为4个HCLK
    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这里我们使用NE4 ,也就对应BTCR[6],[7]。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不复用数据地址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writeTiming;  //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使能BANK1

        delay_ms(50);                                         // delay 50 ms
          lcddev.id=LCD_ReadReg(0x0000);        //读ID(9320/9325/9328/4531/4535等IC)
          if(lcddev.id<0XFF||lcddev.id==0XFFFF||lcddev.id==0X9300)//读到ID不正确,新增lcddev.id==0X9300判断,因为9341在未被复位的情况下会被读成9300
        {
                //尝试9341 ID的读取
                LCD_WR_REG(0XD3);
                lcddev.id=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到0X00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9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41
                if(lcddev.id!=0X9341)                //非9341,尝试是不是6804
                {
                        LCD_WR_REG(0XBF);
                        lcddev.id=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01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D0
                          lcddev.id=LCD_RD_DATA();        //这里读回0X68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这里读回0X04
                        if(lcddev.id!=0X6804)                //也不是6804,尝试看看是不是NT35310
                        {
                                LCD_WR_REG(0XD4);
                                lcddev.id=LCD_RD_DATA();//dummy read
                                lcddev.id=LCD_RD_DATA();//读回0X01
                                lcddev.id=LCD_RD_DATA();//读回0X5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这里读回0X10
                                if(lcddev.id!=0X5310)                //也不是NT35310,尝试看看是不是NT35510
                                {
                                        LCD_WR_REG(0XDA00);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00
                                        LCD_WR_REG(0XDB00);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80
                                        lcddev.id<<=8;
                                        LCD_WR_REG(0XDC00);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00
                                        if(lcddev.id==0x8000)lcddev.id=0x5510;//NT35510读回的ID是8000H,为方便区分,我们强制设置为5510
                                        if(lcddev.id!=0X5510)                        //也不是NT5510,尝试看看是不是SSD1963
                                        {
                                                LCD_WR_REG(0XA1);
                                                lcddev.id=LCD_RD_DATA();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57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回0X61
                                                if(lcddev.id==0X5761)lcddev.id=0X1963;//SSD1963读回的ID是5761H,为方便区分,我们强制设置为1963
                                        }
                                }
                        }
                }
        }
        printf(" LCD ID:%x\r\n",lcddev.id); //打印LCD ID
        if(lcddev.id==0X9341)        //9341初始化
        {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1);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1B);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01);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0x30);          //3F
                LCD_WR_DATA(0x30);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0XB7);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0x4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A);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A);
                LCD_WR_DATA(0x28);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A9);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5);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56);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LCD_Display_Dir(0);                //默认为竖屏
        LCD_LED=1;                                //点亮背光
        LCD_Clear(WHITE);
}
//清屏函数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index=0;
        u32 totalpoint=lcddev.width;
        totalpoint*=lcddev.height;                         //得到总点数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index=0;index<totalpoint;index++)
        {
                LCD->LCD_RAM=color;
        }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单个颜色
//(sx,sy),(ex,ey):填充矩形对角坐标,区域大小为:(ex-sx+1)*(ey-sy+1)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i,j;
        u16 xlen=0;
        u16 temp;

        xlen=ex-sx+1;
        for(i=sy;i<=ey;i++)
        {
                LCD_SetCursor(sx,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j<xlen;j++)LCD->LCD_RAM=color;        //显示颜色
        }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块
//(sx,sy),(ex,ey):填充矩形对角坐标,区域大小为:(ex-sx+1)*(ey-sy+1)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height,width;
        u16 i,j;
        width=ex-sx+1;                         //得到填充的宽度
        height=ey-sy+1;                        //高度
        for(i=0;i<height;i++)
        {
                LCD_SetCursor(sx,sy+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j<width;j++)LCD->LCD_RAM=color[i*width+j];//写入数据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终点坐标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LCD_DrawPoint(uRow,uCol);//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画矩形
//(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
//(x,y):中心点
//r    :半径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a,y0-b);             //5
                LCD_DrawPoint(x0+b,y0-a);             //0
                LCD_DrawPoint(x0+b,y0+a);             //4
                LCD_DrawPoint(x0+a,y0+b);             //6
                LCD_DrawPoint(x0-a,y0+b);             //1
                LCD_DrawPoint(x0-b,y0+a);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7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y:起始坐标
//num:要显示的字符:" "--->"~"
//size:字体大小 12/16/24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u8 temp,t1,t;
        u16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ASCII字库是从空格开始取模,所以-' '就是对应字符的字库)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num][t];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num][t];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Fast_DrawPoint(x,y,POINT_COLOR);
                        else if(mode==0)LCD_Fast_DrawPoint(x,y,BACK_COLOR);
                        temp<<=1;
                        y++;
                        if(y>=lcddev.height)return;                //超区域了
                        if((y-y0)==size)
                        {
                                y=y0;
                                x++;
                                if(x>=lcddev.width)return;        //超区域了
                                break;
                        }
                }
        }
}
//m^n函数
//返回值:m^n次方.
u32 LC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高位为0,则不显示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color:颜色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0);
        }
}
//显示数字,高位为0,还是显示
//x,y:起点坐标
//num:数值(0~999999999);
//len:长度(即要显示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
//[7]:0,不填充;1,填充0.
//[6:1]:保留
//[0]:0,非叠加显示;1,叠加显示.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if(mode&0X80)LCD_ShowChar(x+(size/2)*t,y,'0',size,mode&0X01);
                                else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mode&0X0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mode&0X01);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LCD_ShowChar(x,y,*p,size,0);
        x+=size/2;
        p++;
    }
}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x=0;
        u8 lcd_id[12];                        //存放LCD ID字符串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sprintf((char*)lcd_id,"LCD ID:%04X",lcddev.id);//将LCD ID打印到lcd_id数组。
          while(1)
        {
                switch(x)
                {
                        case 0:LCD_Clear(WHITE);break;
                        case 1:LCD_Clear(BLACK);break;
                        case 2:LCD_Clear(BLUE);break;
                        case 3:LCD_Clear(RED);break;
                        case 4:LCD_Clear(MAGENTA);break;
                        case 5:LCD_Clear(GREEN);break;
                        case 6:LCD_Clear(CYAN);break;

                        case 7:LCD_Clear(YELLOW);break;
                        case 8:LCD_Clear(BRRED);break;
                        case 9:LCD_Clear(GRAY);break;
                        case 10:LCD_Clear(LGRAY);break;
                        case 11:LCD_Clear(BROWN);break;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10,24,24,"WarShip STM32 ^_^");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TFTLCD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lcd_id);                //显示LCD ID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2014/5/4");
            x++;
                if(x==12)x=0;
                LED0=!LED0;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24-01-01):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B: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