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新唐的MCU动态电压调整技术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3-10-25):
新唐的MCU动态电压调整技术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通过其内置的动态电压调整模块实现

网友B(2025-09-23):
新唐 MCU 动态电压调整技术通过内置电源管理模块实现。根据 CPU 运行频率、外设工作状态,自动调节核心电压:高频运行时提高电压保证稳定,低频 / 休眠时降低电压减少功耗。通过寄存器配置电压等级,配合时钟管理单元联动,在性能与功耗间动态平衡,适配不同工况需求。

网友C:
新唐 MCU 的动态电压调整技术通过实时监测任务负载来实现。其内置的功耗管理单元根据负载情况,参照预先绘制的 “VF 曲线”,动态调整工作电压和频率。同时,通过虚拟关键路径单元模拟电路时序路径,对比传输延时和时钟周期,生成电压调节指令,控制供电模块调整电压。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根据外设的工作情况来动态调节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