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8S007 STIM-PWM死区互补输出

楼主(2023-10-25):
     概述
     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在基本定时器的基础上引入了外部引脚,通过外部引脚可以实现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的功能。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相比增加了可编程死区互补输出、重复计数器带刹车功能,这些功能在电机控制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下是使用APM8S007的STIM配置为死区互补输出。    #define Deadtime         100
    #define STMR_PEROID_VAL       (SYSCLK/1/2000 - 1)     // 周期值=系统时钟/分频/频率*2(计数类型选择中心对齐所以需要乘2) - 1
    FOUT_S05 = 0xA;                                                        // AH--05
    FOUT_S06 = 0x9;                                                        // AL--06
    FOUT_S07 = 0x8;                                                       // BH--P07
    FOUT_S10 = 0x7;                                                       // BL--P10
    FOUT_S11 = 0x6;                                                       // CH--P11
    FOUT_S12 = 0x5;                                                       // CL--P12

    P0_MD1 &= ~((0x3<<2) | (0x3<<4) | (0x3<<6));
    P1_MD0 &= ~((0x3<<0) | (0x3<<2) | (0x3<<4));

   P0_MD1 |= ((0x1<<2) | (0x1<<4) | (0x1<<6));
   P1_MD0 |= ((0x1<<0) | (0x1<<2) | (0x1<<4));

    // STMR0和STMR1互补配置:STMR0和STMR1为互补模式: STMR1的周期和占空比由STMR0控制,其他行为STMR1自行控制
    STMR_CON0    &= ~ ((0x3<<0)|(0x3<<2)|(0x3<<4));
    STMR_CON0    |=   ((0x2<<0)|(0x2<<2)|(0x2<<4));                                 // STMR0和STMR1为互补模式

    STMR_DTEN    |=   ((0x1<<0) | (0x1<<1) |(0x1<<2)|(0x1<<3));               // STMR0/STMR1死区使能

    STMR_EDGESEL &=~((0x1<<0) | (0x1<<1));                                           // STMR1 PWM下降沿触发STMR0死区事件
    STMR_EDGESEL |= ((0x1<<2)| (0x1<<3)|(0x1<<4)|(0x1<<5));

    STMR_DTDAT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         // STMR1 PWM死区时间内输出0

    STMR_DTCON   |=  ((0x6<<0) |(0x7<<3));                                                                    // STMR0无死区,STMR1向下或向上计数时比较点-死区时间

    STMR01_DT     =  Deadtime << 0;
    STMR23_DT     =  Deadtime << 0;
    STMR45_DT     =  Deadtime << 0;

    STMR0_PSC     =  (0x0<<0);                                                           // 不分频
    STMR1_PSC     =  (0x0<<0);
    STMR2_PSC     =  (0x0<<0);
    STMR3_PSC     =  (0x0<<0);
    STMR4_PSC     =  (0x0<<0);
    STMR5_PSC     =  (0x0<<0);

    STMR0_PRH     =  (((STMR_PEROID_VAL >> 8) & 0xFF)<<0);       // 周期高八位寄存器
    STMR0_PRL     =  (((STMR_PEROID_VAL >> 0) & 0xFF)<<0);       // 周期低八位寄存器
    STMR0_CMPAH   =  ((((STMR_PEROID_VAL/2) >> 8) & 0xFF)<<0);  // 比较值A点高八位寄存器
    STMR0_CMPAL   =  ((((STMR_PEROID_VAL/2) >> 0) & 0xFF)<<0);  // 比较值A点低八位寄存器

    STMR2_PRH     =  (((STMR_PEROID_VAL >> 8) & 0xFF)<<0);       // 周期高八位寄存器
    STMR2_PRL     =  (((STMR_PEROID_VAL >> 0) & 0xFF)<<0);       // 周期低八位寄存器
    STMR2_CMPAH   =  ((((STMR_PEROID_VAL/2) >> 8) & 0xFF)<<0);  // 比较值A点高八位寄存器
    STMR2_CMPAL   =  ((((STMR_PEROID_VAL/2) >> 0) & 0xFF)<<0);  // 比较值A点低八位寄存器

    STMR4_PRH     =  (((STMR_PEROID_VAL >> 8) & 0xFF)<<0);        // 周期高八位寄存器
    STMR4_PRL     =  (((STMR_PEROID_VAL >> 0) & 0xFF)<<0);        // 周期低八位寄存器
    STMR4_CMPAH   =  ((((STMR_PEROID_VAL/2) >> 8) & 0xFF)<<0);   // 比较值A点高八位寄存器
    STMR4_CMPAL   =  ((((STMR_PEROID_VAL/2) >> 0) & 0xFF)<<0);   // 比较值A点低八位寄存器

    STMR_PWMVALA |=  ((0x1<<0)|(0x1<<2)|(0x1<<4));                                   // 计数CNT大于等于比较值A,PWM输出1,小于输出0
    STMR_PWMVALA &= ~((0x1<<1)|(0x1<<3)|(0x1<<5));

    STMR_PWMEN   |=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                                    // PWM输出使能

    STMR_CNTMD   |=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                                  // 选择连续计数模式

    STMR_LOADEN  |=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                                   // 自动装载使能
    STMR_CNTCLR  |=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                               // 计数清零
    STMR_CNTTYPE |=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                                 // 计数类型选择中心对齐
    // STIMER1配置                             // 不分频
    // 计数使能
    STMR_CNTEN   |=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               // 计数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