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T7735的驱动程序谁有

楼主(2023-10-25):
方便移植到PIC的代码谁有,分享一份。

网友A:
看看这个能用不

网友B(2024-07-21):
有没有MCC配置后的。

网友C:
用IO模拟吧。我看好几个人MCC配置的跑不起来。

网友D:
ST7735是一款常用的彩色TFT液晶显示屏控制器

网友E:
PIC的SPI不是很好用,IO模拟就行了

网友F:
这种一般都是你做好PIC的SPI驱动,ST7735的显示程序一般都是通用的

网友G:
其实我觉得你买这种显示屏的时候,其驱动自己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H:
你用的是哪款PIC芯片?哪个系列的?

网友I:
我觉得可以用MCC配置一下SPI,然后再移植ST7735就容易了

网友J:
其实用PIC的例程移植多好啊,这样还不容易错

网友K:
你这个屏幕是多大尺寸的?我有个128*128的,你要其驱动吗?

网友L:
对的,网上不是有很多模拟SPI的ST7735的驱动吗?你移植一个呗

网友M:
如果你想用模拟SPI其实我建议还是有个逻辑分析仪最好

网友N:
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例程,其实你随便找一个移植过来都可以

网友O:
建议还是先驱动好底层,用SPI或者I2C的,然后驱动好之后再想着驱动屏幕

网友P:
屏幕的吗